萌新求问,stm32单片机驱动正点原子4.3寸tft屏的供电问题

楼主(2020-06-15):
向各位前辈求助,我用的是stm32f103zet6的最小系统板,想做OV7725的摄像头实验,买的是4.3寸的tft屏,看原子的教程说,最好采用12V1A来供电,因为板子上没有电源适配器的接口,所以我想问一下
1.能不能用两节18650电池串联来供电,这样电流好像比1A多一点;
2.如果不行,能不能在两节18650串联后,接lm2577升压到12V,我看他的说明好像刚好输出1A电流;

3.还有就是接线的话该怎么接呢,12V输出线直接接到板子的5V输入吗?
提前感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12V不能接到5V,会烧板的。用一节18650升压到5V,然后接到5V。或是满电的一节18650直接接到5V。

网友B:
去买个这样模块就能把18650电压转换成你想要电压。

楼主:
嗯嗯,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