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下的风力摆系统代码,只是改了一下引脚,下到stm32f103开发板上,电机总是不...

楼主(2020-06-15):
15.10.30发表.7z (217.89 KB, 下载次数: 7)

楼主:
我是一个新手,希望大哥们可以帮帮忙

网友A:
你这标题看不完整啊

楼主:
抱歉啊,没注意到标题看不完整补充一下将从网上找的风力摆系统的代码,只是改了一些电机驱动的引脚,但是电机不转怎么回事而且芯片类型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标题看不完整啊

谢谢大佬,补充一下将从网上找的风力摆系统的代码,只是改了一些电机驱动的引脚,但是电机不转怎么回事,芯片型号啥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补充一下将从网上找的风力摆系统的代码,只是改了一些电机驱动的引脚,但是电机不转怎么回事, ...

先检查是不是接线的问题,接线没问题的话就在程序里找,看引脚功能是否改变。

网友B:
依次检查:
电机和驱动板是否损坏(这个可能性很小)
连线是否有误或者接触不良(目测这个可能性比较高)
供电的电源电压和容量是否充足(风力摆的空心杯电机配大桨叶的话耗电不低,如果电源太小或者不分开供电可能会有问题)
程序底层配置和初始化是否完整(定时器,引脚输入输出方式等)
程序其他地方的bug(是否卡死在哪里了,或者程序根本就没让电机转)
如果问题描述再详细一点点就可以缩小范围了~现在我基本上只能想到这么多~

楼主:
谢谢大佬,可以帮忙看看代码吗,这个代码是我改的,pwm驱动电机这一块单独拿出来,可以转,但是放到一起就不行啦,也不转。我觉得应该是代码的事,按照代码l298n和mpu6050的连线没问题,下完代码我也按复位啦,还是不转,麻烦大佬帮我看看代码吗???

RC黑论坛_风摆 (2).7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