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FPGA的uart程序设计

楼主:
module uart_rx(
     clk,
     rst_n,
     bps_start,
     clk_bps,
     rs232_rx,
     rx_data,
     rx_int,
     led
     );
input clk;   //时钟
input rst_n;  //复位
input rs232_rx; //接收数据信号
input clk_bps;  //高电平时为接收信号中间采样点
output bps_start; //接收信号时,波特率时钟信号置位
output [7:0] rx_data;//接收数据寄存器
output rx_int;  //接收数据中断信号,接收过程中为高
output [7:0] led;
reg [7:0] led;
reg rs232_rx0,rs232_rx1,rs232_rx2,rs232_rx3;//接收数据寄存器
wire neg_rs232_rx;//表示数据线接收到下沿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s232_rx0 <= 1'b0;
   rs232_rx1 <= 1'b0;
   rs232_rx2 <= 1'b0;
   rs232_rx3 <= 1'b0;
  end

  else begin
   rs232_rx0 <= rs232_rx;
   rs232_rx1 <= rs232_rx0;
   rs232_rx2 <= rs232_rx1;
   rs232_rx3 <= rs232_rx2;
  end
end
assign neg_rs232_rx = rs232_rx3 & rs232_rx2 & ~rs232_rx1 & ~rs232_rx0;//串口传输线的下沿标志
reg bps_start_r;
reg [3:0] num;//移位次数
reg rx_int;  //接收中断信号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bps_start_r <=1'bz;
   rx_int <= 1'b0;
  end
  else if(neg_rs232_rx) begin//
  bps_start_r <= 1'b1;  //启动串口,准备接收数据
   rx_int <= 1'b1;   //接收数据中断使能
  end
  else if(num==4'd12) begin //接收完有用的信号,
   bps_start_r <=1'b0;  //接收完毕,改变波特率置位,方便下次接收
   rx_int <= 1'b0;   //接收信号关闭
  end

  assign bps_start = bps_start_r;

  reg [7:0] rx_data_r;//串口数据寄存器
  reg [7:0] rx_temp_data;//当前数据寄存器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rx_temp_data <= 8'd0;
     num <= 4'd0;
     rx_data_r <= 8'd0;
   end
   else if(rx_int) begin //接收数据处理
    if(clk_bps) begin
     num <= num+1'b1;
     case(num)
       4'd1: rx_temp_data[0] <= rs232_rx;
       4'd2: rx_temp_data[1] <= rs232_rx;
       4'd3: rx_temp_data[2] <= rs232_rx;
       4'd4: rx_temp_data[3] <= rs232_rx;
       4'd5: rx_temp_data[4] <= rs232_rx;
       4'd6: rx_temp_data[5] <= rs232_rx;
       4'd7: rx_temp_data[6] <= rs232_rx;
……………………

网友A(2020-06-16):
马克,正需要

网友B(2020-12-19):
这个能两个FPGA板子间进行通信吗

网友C:
总结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