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佬multisim里器件区别,例如74LS90D,74LS90N

楼主(2020-06-15):
multisim里看到元器件有D和N两种,例如74LS90D,74LS90N两种,这两种有什么区别么,还是可以通用?求大佬解答

网友A:
封装和制造商不同,里面的某些参数根据不同的制造商提供的DATASHEET里设置。封装和制造商信息双击器件在“参数”里有自己打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