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发射 接收显示二极管,四个按键控制四种显示状态

楼主(2020-06-15):
按键1按下从上到下点亮
按键2按下从两头往中间点亮
按键3按下从中间往两边点亮
按键4按下从下面往上点亮

#include<reg51.h>
#define ILEN 8                                         //接收缓冲区大小
unsigned char display_data[ILEN][8];                //显示方式数据缓冲存储区
unsigned char istart=0;                                //接收缓冲区起始索引
unsigned char iend=0;                                //接收缓冲区结束索引
unsigned int dat_size[ILEN]=0;                        //显示方式数据长度存储区
/******************************************************
函数功能:延时N微秒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i)
{
  i=i/10;
  while(--i);
}
/******************************************************
函数功能:延时N毫秒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n=n+1;
  while(--n)
    delay_nus(900);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j;
  TMOD=0x20;      //定时器T1工作方式2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倍增
  TH1=0xfd;
  TL1=0xfd;          //根据规定给定时器T1赋初值,即波特率为9600b/s
  TR1=1;          //启动定时器T1
  ES=1;              //串口中断允许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while(iend == istart)       //等待数据缓冲区出现新数据
      ;
    for(j=0;j < dat_size[istart & (ILEN-1)];j++)  //根据显示数据长度取出数据
    {
      P1=display_data[istart & (ILEN-1)][j];   //送显示数据
      delay_nms(500);
    }
    istart++;          //为下次从缓冲区取出一组显示数据做好准备
  }
}
/******************************************************
函数功能:串口中断接收服务函数
******************************************************/
void com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unsigned char c;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if(RI==1)           //是否接收完成
   {
     c=SBUF;             //从缓冲寄存器中取出数据
     RI=0;               //软件清零
     if(istart+ILEN !=iend )   //判断缓冲区是否以存满
     {
       if(c!=0xff)              //判断接收的数据是否是结束标志数据
       {
         display_data[iend & (ILEN-1)][i++]=c;    //缓冲区接收数据
       }
       else                      //一组显示数据接收完成
       {
         dat_size[iend & (ILEN-1)]=i;     //同时存储该组数据的长度
         iend++;            //为接收下组数据做好准备
         i=0;
       }
     }
   }
}

串口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