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RA8875芯片驱动LCD是如何显示汉字取模的?求分析程序

楼主(2020-06-15):
//TFT液晶屏,RA8875芯片驱动,下面是显示汉字程序,实验结果未显示汉字。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是不是红色字体寄存器设置有问题?麻烦各位大佬帮忙看下
// 初次用到取模方式,有个疑问:取模后的数组存放在单片机中,LCD是怎么样读取字模的,字模属于片外CGROM?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ra8875.h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void Cmd_Write(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b)
{
        LCD_CmdWrite(a);//写指令
        LCD_DataWrite(b); //写数据

/********文字写入位置
void FontWrite_Position(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X;
    LCD_CmdWrite(0x2A);
        LCD_DataWrite(temp);
        temp=X>>8;
    LCD_CmdWrite(0x2B);
        LCD_DataWrite(temp);

        temp=Y;
    LCD_CmdWrite(0x2C);
        LCD_DataWrite(temp);
        temp=Y>>8;
    LCD_CmdWrite(0x2D);
        LCD_DataWrite(temp);
}
#include "GB1616.h"        //16*16汉字字模

void PutGB1616(unsigned int x,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c[2], unsigned int fColor,unsigned int bColor)
{
    unsigned int i,j,k;
       Cmd_Write(0x40,0x80);        //寄存器配置选择文字模式
        Cmd_Write(0x21,0x00);        //Font Control
        Cmd_Write(0x22,0x05);        //transparency 0x45

        Cmd_Write(0x2E,0x00);  //文字大小,间距设置
        Cmd_Write(0x2f,0x81);        // Font ROM Setting GT23L32s4w_GB2312
        FontWrite_Position(x,y);

    for (k=0;k<64;k++)
        {
          if ((codeGB_16[k].Index[0]==c[0])&&(codeGB_16[k].Index[1]==c[1]))
          {
            for(i=0;i<32;i++) {
                  unsigned short m=codeGB_16[k].Msk;

         for(j=0;j<8;j++) {
                        if((m&0x80)==0x80) {
                                Text_Foreground_Color1(fColor);
                                }
                        else {
                                Text_Background_Color1(bColor);
                                }
                        m<<=1;
                        }
                  }
                }
          }
        }

// ------------------  汉字字模的数据结构定义 ------------------------ //
struct  typFNT_GB16                 // 汉字字模数据结构
{
       unsigned char  Index[3];               // 汉字内码索引
       unsigned char   Msk[32];                        // 点阵码数据
};

/////////////////////////////////////////////////////////////////////////
// 汉字字模表                                                          //
// 汉字库: 宋体16.dot,横向取模左高位,数据排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
/////////////////////////////////////////////////////////////////////////
code struct  typFNT_GB16 codeGB_16[] =          // 数据表
{

/*--  文字:  电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电",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
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01,0x02,0x01,0x02,0x00,0xFE,0x00,0x00,
}

PutGB1616(20,200,"电",black,White);

下面是两个寄存器[21h]、[2Fh]的配置

网友A:
  unsigned short m=codeGB_16[k].Msk;
这里
  unsigned short m=codeGB_16[k].Msk[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