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单片机红绿灯程序一直跳不出循环,一直在9-4循环

楼主:
#include<reg51.h>
  #define p1 P1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gr0=P2^0;
  sbit ye0=P2^1;
  sbit re0=P2^2;
  sbit gr1=P2^3;
  sbit ye1=P2^4;
  sbit re1=P2^5;
  code unsigned shu[]={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code unsigned shux[]={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
  uchar type=1,flash=0;
  uchar temp,red=10;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
  for(i=0;i<120;i++);
  }
  void main()
  {
  switch(type)
  {
  case 1:
  re0=0;ye0=0;gr0=1;
  re1=1;ye1=0;gr1=0;
  temp=red;
  while(temp--)
  {
  P1=shu[temp];
  delay(1000);
  if(temp==4)break;
  }
  type=2;
  break;
  case 2:
  gr0=0;
  if(++flash!=6) return;
  while(temp--)
  {
  ye0=~ye0;
  P1=shu[temp];
  delay(1000);
  if(temp==4)
  break;
  }
  type=3;
  break;
  case 3:
  re0=1;ye0=0;gr0=0;
  re1=0;ye1=0;gr1=1;
  temp=red;
  while(temp--)
  {
  P3=shux[temp];
  delay(1000);
  if(temp==4)break;
  }
  type=4;
  case 4:
  gr1=0;
  if(++flash!=6)return;
  while(temp--)
  {
  ye1=~ye1;
  P3=shux[temp];
  delay(1000);
  }
  flash=0;
  type=1;
  }
  }

网友A(2020-06-16):
程序有点小问题,会导致***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020A : no 'execute/read' permission。
建议你将switch结构放到while里面,然后将case 2 和case 4中的 if(++flash!=6) return; 这个语句改写成其他形式。

网友B:
if(temp==4)break;自己不是设置到从9~4自动跳出么? 代码写的可读性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