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KR500焊机开电源在没有焊接时电压表显示20A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0-06-16):
跪求KR500焊机开电源在没有焊接时电压表显示20A的解决办法。

网友A:
你看错了,焊机正常,是20V,0A,无故障需处理。

网友B:
那个不是0A20V吗?是看错了还是不是这张图啊?

网友C:
别跪了 快起来了。看错了,没焊接没电流,那个是你调整20v电压后,电压表显示的电压。

网友D(2022-02-25):
不对,KR也有空载电压的,电压低了,是不是缺相了,如果是抽头的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