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制作简易电压表相关问题求解!

楼主(2020-06-16):
如何将引脚A0输入改为A5输入?还有就是如何将2.5V改为最大测量5V,这是做简易数字电压表

#include  <msp430x24x.h>unsigned char led[]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共阳极数码管char position[4]={0x08,0x04,0x02,0x01};unsigned char led_buf[] = {0,0,0,0,0}; //显示缓冲区long data;void data_to_buf(void)                 // 值送显示缓冲区函数  {    char i;    for (i=0;i<4;i++)      {        led_buf[ i] = data%10;        data=data/10;      }  }void disp(void)                        // 扫描显示函数  {    char i;    unsigned  int k;    for(i=0;i<4;i++)      {        P4OUT = led[led_buf[ i]];        P5OUT = position[ i];        if(i==3)        P4OUT &=0X7F;                 //小数点        for ( k=0; k<600; k++){}      // 延时               P5OUT = 0X00;                 //关显示       }  }void main(void){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P2SEL = 0xFF;  //P2DIR=0XFF;  WDTCTL = WDTPW+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P4DIR=0xFF;                        //设置P4口为输出  P5DIR=0xFF;                        //设置P5口为输出  P6SEL |=0x01;                     // IO口设置为AD功能  ADC12CTL0 = ADC12ON+REFON+REF2_5V; // ADC12工作,使用内部参考电压2.5v  ADC12CTL1 = SHP;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 = SREF_1;               // Vr+=Vref+,Vr-=AVss,选择A0通道  for ( i=0; i<0x3600; i++) {}       // 延时等待参考电压建立  ADC12CTL0 |= ENC;                  // 允许转换  while (1)  {     ADC12CTL0 |= ADC12SC;            // 启动转换    while ((ADC12IFG & BIT0)==0);    //查询方式,等待转换结束    data=ADC12MEM0*(long)2500/4096;        /*data=(long)ADC12MEM0*25;        data=data*10;    data=data*10;    data=data/4096;*/    data_to_buf();                  //数据送显示缓冲区    disp();                         // 显示程序  }}

网友A:
文件都列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