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接通电源的瞬间,发光二极管总会闪烁一下,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楼主(2020-06-16):
电路图中ot-v1接ps2801-4,然后接向STM32控制通断,每次电路接通开关电源时,发光二极管总是会闪一下,再熄灭,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
初始化的时候OT_V1 输出低电平,或者在三极管之间并个电容

网友B:
现象说明Q1瞬间导通,假如允许的话,可使用RC延时在Q1基极回路。

网友C:
这个说明你一上电后,单片机这个端口默认输出高电平延时后变为低电平,一瞬间输出造成灯珠闪一下;芯片程序调整一下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B:
更改驱动为低电平,改三极管极性,或添加一个三极管转一下极性。蛋骗鸡默认高电平在电路设计时就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