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59秒计时秒表控制单片机程序,求指导思路

楼主(2020-06-16):
编写59秒计时秒表控制程序。程序功能:采用定时中断控制两位数码管进行秒表的计时显示。

网友A:
我们课本的源程序,你可以看看

网友B:
根据晶振计算一下时间和周期

网友C:
楼主这个秒表程序很简单,1个按键控制开始/停止/清0。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数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数据

sbit key=P3^7;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char Cnt10ms=0,Cnt1s=0;                //中断计时变量

bit  pause=0;                                        //暂停标志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value=0,count=0;//键值/计数变量
        if(!key)                                //检测输入如果为0
        {
                count++;                        //消抖
                if(count==2)        //10~20ms
                {
                        value++;
                        if(value>=3)
                                value=0;
                        switch(value)
                        {
                                case 0: Cnt10ms=0;Cnt1s=0;break;//清0
                                case 1: pause=1;          break;//计时
                                case 2: pause=0;                break;//暂停
                        }
                }
                if(count>2)
                        count=2;                //防止溢出
        }
        else count=0;                //松手清0
}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r0Init(void)                //10毫秒@12.000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
{
        if(Cnt1s<60)
        {
                P2=table[Cnt1s/10];//显示十位
                P3=table[Cnt1s%10]|0x80;//显示个位不影响P3.7按键

        }
        else
        {
                P2=0x79;//显示'E'
                P3=0x40|0x80;//'-'显示个位不影响P3.7按键
        }
}
/***************主程序****************/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display();        //显示程序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10毫秒@12.000MHz
{
        TL0 = 0xF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8;                  //设置定时初值
        if(pause==1)                 //暂停/启动
        {
                Cnt10ms++;                 //中断变量Cntus自+1
                if(Cnt10ms>=100) //1s
                {
                        Cnt10ms=0;        //清0
                        if(Cnt1s<60)
                                Cnt1s++;//秒计数
                }
        }
        keyscan();        //按键扫描
}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帮忙做一下我帖子吗?还有十分感谢你的帮忙,怎么分析程序和仿真的,我分享300个程序和仿真给你 ...

程序和仿真图就是按你发出来的做的,如果感觉我的仿真图按键太多,把多余删除就是,或直接把所有按键删除即可。

网友E:
可以参考普中科技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分秒各送各数码管,中断计时,到我的博客随便抄写相关的函数,组合即可。https://blog.csdn.ne ...

你好,能帮忙做一下我帖子吗?还有十分感谢你的帮忙,怎么分析程序和仿真的,我分享300个程序和仿真给你,都是成功的需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发错下载东西了,呵呵,我之前有提供蛋骗鸡的下载,这个论坛找以前帖子太难了真麻烦,不够直接。

无论怎么样都谢谢你了 --虽然我不能吸收哈哈哈,十分感谢你

网友D:
哦,发错下载东西了,呵呵,我之前有提供蛋骗鸡的下载,这个论坛找以前帖子太难了真麻烦,不够直接。

网友D:
仿真图修改删除不需要的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删除和修改,这16个按键比起矩阵16个按键写驱动要容易得多得多,以后写示例就用这16按键,不再写矩阵16按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有你这按钮也太多了把 --=

这里有下载的文件,自己去修改:http://www.51hei.com/bbs/forum.p ... mp;page=1#pid873611

楼主:
还有你这按钮也太多了把 --=

楼主:
我不知道怎么画,那个绿色的是总线?现在还不会用

楼主:
你好,能不能直接放仿真和程序打包?我好下载

网友D:
这个很简单,分秒各送各数码管,中断计时,到我的博客随便抄写相关的函数,组合即可。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i/article/details/894489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