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04的电池过压欠压报警Proteus仿真电路+程序

楼主:
基于51单片机的电池过压欠压报警电路仿真、程序源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cm P1
sbit p_csl=P0^4;
sbit p_csr=P0^3;
sbit p_di=P0^2;
sbit p_rw=P0^1;
sbit p_e=P0^0;
sbit p_rst=P0^7;
sbit ad_INTR=P2^4;
sbit ad_RD=P2^5;
sbit ad_WR=P2^6;
sbit beep = P2^0;   //蜂鸣器IO口定义
sbit jidianqi=P2^1;
uchar code HZ[];
uchar code Ez[];
uint shi,ge,xiao1,xiao2,xiao3,get,get_l;
uint dianya;//电压实际是浮点数,这个电压实际是指AD转化完成后得到的二进制数据,电压的范围定位0到15V//那么得到的真实电压应该是dianya*15整除255得到整数部分,对255取余再乘100对255取余,得到小数部分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k);
void wcode(uchar c,uchar csl,uchar csr);
void wdata(uchar c,uchar csl,uchar csr);
void set_statrline(uchar i);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void dison_off(uchar o);
void reset();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w(uchar x,uchar y,uchar dd);//写数据函数
void disp_Hz(uchar xx,uchar yy,uchar n,uchar fb);//显示汉字
void disp_Ez(uchar xx,uchar yy,uchar n,uchar fb);
void data_change(uint x);//数据转化将AD得到的数据按位转化为数字方便显示
void Tdelay(unsigned int i);
void get0804();
//延时
void T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get0804()
{
        ad_WR=0;
        Tdelay(5) ;
        ad_INTR=0;
        Tdelay(5) ;
        ad_INTR=1;
        Tdelay(5) ;
        ad_WR=1;
        Tdelay(5);
        P1=0xff ;
        ad_WR=0;
        Tdelay(5);
        ad_RD=0;
        Tdelay(30);
    get=P3;
        Tdelay(5);
        ad_RD=1;
        Tdelay(5);
        ad_WR=1;
        }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
    for(;k>0;k--)
         {        for(i=0;i<124;i++)
              {;}
          }
}
//
//LCM忙判断
void lcd_busy(void)
{        p_di=0;
    p_rw=1;
    /*lcm=0xff;
    while(1)
     {  p_e=1;
        if(lcm<0x80)
         break;
        p_e=0;
     }
    p_e=0;*/
}
//写指令到LCM
void wcode(uchar c,uchar csl,uchar csr)
{        p_csl=csl;
    p_csr=csr;
    lcd_busy();
    p_di=0;
    p_rw=0;
    lcm=c;//将变量C赋予LCM
    p_e=1;
    p_e=0;
}
//写数据到LCM子函数
void wdata(uchar c,uchar csl,uchar csr)        //c表示的是要写的数据8个二进制位
{        p_csl=csl;
    p_csr=csr;
    lcd_busy();
    p_di=1;
    p_rw=0;
    lcm=c;//将变量C赋予LCM
    p_e=1;
    p_e=0;
}
//设定起始行
void set_startline(uchar i)
{        i=0xc0+i;
    wcode(i,1,1);
}
//定位X方向,Y方向
void set_xy(uchar x,uchar y)
{        x=x+0x40;
    y=y+0xb8;
    wcode(x,1,1);
    wcode(y,1,1);
}
//屏幕开启、关闭
void dison_off(uchar o)
{        o=o+0x3e;  //o为1为开,为0是关
    wcode(o,1,1);
}
//复位子函数
void reset()
{//delay(1000);
           p_rst=0;
    delay(20);
    p_rst=1;
   delay(20);
}
//LCM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uchar x,y;
    reset();

    dison_off(0);
    for(y=0;y<8;y++)
     { for(x=0;x<128;x++)
         lw(x,y,0);
      }
    dison_off(1);
    set_startline(0);
}
//写数据到LCM
void lw(uchar x,uchar y,uchar dd) //先定位,再写入数据
{    if(x>=64)
     { set_xy(x-64,y);
       wdata(dd,0,1);//写右半屏
      }
     else
          { set_xy(x,y);
            wdata(dd,1,0);
          }
}
//显示汉字子函数
void disp_Hz(uchar xx,uchar yy,uchar n,uchar fb)//xx为该行第xx个字,共8字,yy为第几行,共8行,n为字库中第N个字。
{        uchar i,dx;

    for(i=0;i<16;i++)
         {        dx=HZ[2*i+n*32]; //2*i为选择偶数行,因其为列扫描  一个字在X方向应该是16个像素,因为用的是整列16个从上到下编码每一列占两个字符
           if(fb)
                  dx=255-dx;//反白显示
                lw(xx*16+i,yy,dx);
                dx=HZ[(2*i+1)+n*32];
                if(fb)
                 dx=255-dx;
                lw(xx*16+i,yy+1,dx);
          }
}
void disp_Ez(uchar xx,uchar yy,uchar n,uchar fb)//显示数字或英语
{  uchar i,dx;
    for(i=0;i<8;i++)
     {        dx=Ez[2*i+n*16];
            if(fb)
                  dx=255-dx;
                lw(xx*8+i,yy,dx);//
dx=Ez[(2*i+1)+n*16];
                if(fb)
                 dx=255-dx;
                lw(xx*8+i,yy+1,dx);
          }
}
void filter()//限幅滤波
{
        int x;
        x=get-get_l;
        if(x>10 & x<-10) dianya=get_l;
        else dianya=get;
        get_l=get;
}
void data_change(uint x)
{
        uint i,j;
        i=(x*15)/255;
        j=((x*15)%255)*200/51;//本来应该是 ((x*15)%255)*1000/255  会出现溢出
        shi=i/10;
        ge=i%10;
        xiao1=j/100;
        xiao2=j%100/10;
        xiao3=j%100%1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loop,j;//
    uchar fb=0;
  lcd_init();
    delay(300);
        for(loop=0;loop<8;loop++)//行1
          { disp_Hz(loop,0,loop,fb);
    }
        //dianya=111;
    while(1)
     {
                         get0804();
                        filter();
      data_change(dianya);
                        fb=0;
                        if(shi)
                                  disp_Ez(4,4,shi,fb);
                        else
                                   disp_Ez(4,4,12,fb);
                    disp_Ez(5,4,ge,fb);
                        disp_Ez(6,4,10,fb);
                        disp_Ez(7,4,xiao1,fb);
                        disp_Ez(8,4,xiao2,fb);
                        disp_Ez(9,4,xiao3,fb);
                        disp_Ez(10,4,11,fb);

                        if(dianya<=204)
                        {
                                beep=~beep;
                                jidianqi=~jidianqi;

                                j++;
                                if(j<5)
                                {
                                        fb=0;
                                }
                                if(j>=5)
                                {
                                        fb=1;
                                        if(j==10) j=0;
                                }
                                for(loop=0;loop<8;loop++)//行1
                                  { disp_Hz(loop,6,loop+8,fb);
                        }
                        }
                        else
                        {
                                fb=0;
                                for(loop=0;loop<16;loop++)//行1
                              { disp_Ez(loop,6,12,fb);
                    }
                                                beep=1;
                                                jidianqi=0;

                        }
     }
}
uchar code HZ[]=
{
0x00,0x00,0x40,0x40,0x42,0x44,0x44,0x44,
0x58,0x44,0x40,0x44,0x40,0x44,0x7F,0x44,
0x40,0x44,0x40,0x44,0x50,0x44,0x48,0x44,
0xC6,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当",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