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4个LED灯循环点亮源程序

楼主(2020-06-16):
电路原理图如下:

仿真

仿真

#include "led.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函数

//int main(void)
//{
//
//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    while(1)
//        {
//           u32 LED=0x00000001;//设置初始控制码
//           //逐一点亮
//           for(u8 i=0;i<4;i++)
//           {
//                        GPIOC->ODR&=~LED;        //向GPIOC口写点亮LED的控制码
//                        Delay(30);
//                        LED<<=1;        //上一个控制码左移一位,获得下一个控制码
//            }
//        Delay(30);
//                LED>>=1;
//           // 逐一熄灭
//           for(u8 j=0;j<4;j++)
//           {
//                        GPIOC->ODR|=LED;        //向GPIOC口写点亮LED的控制码
//                        Delay(30);
//                        LED>>=1;        //上一个控制码左移一位,获得下一个控制码
//            }
//            Delay(30);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count!=0;count--)
        {
                i=5000;
                while(i--);
        }
}

int main(void){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u8 LED=0X00;
        while(1){
                for(u8 i=0;i<4;i++)
                {
                        LED++;        //00000001   00000011
                        GPIOC->BRR = LED;//pc0=0 PC1=0
                        Delay(20);
                        LED<<=1;//LED依次点亮        00000010
                }
                LED++;
                GPIOC->BRR = LED;
                Delay(20);
                LED=0XF8;
           // 逐一熄灭
           for(u8 j=0;j<4;j++)
           {
                        GPIOC->BSRR=LED;        //向GPIOC口写点亮LED的控制码
                        Delay(20);
                        LED>>=1;        //上一个控制码左移一位,获得下一个控制码
            }
            Delay(20);
        }
}

Keil代码与Proteus8.8仿真下载:

网友A(2020-07-20):
可以使用PB口吗?需要改哪些地方。

网友B:
似乎把GPIOC改成GPIOB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