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在proteus内仿真无反应

楼主(2020-06-16):
在proteus8.6上仿真stm32点亮led灯,程序无错误,但是在仿真时电路一直无反应是怎么回事,求解答

网友A:
双击芯片,加上频率,就是在选择HEX文件的下面写上40MHZ,然后就可以亮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外部晶振所以只能用内部高速时钟.

网友B:
解决方法:
通常的安装目录是C:\Program Files (x86)\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8 Professional,把安装目录下的LIBRARY文件夹的安全属性改成用户可写即可,原因是WIN7下的programfiles目录下的子目录都是管理员才可以写

需要注意:

必须使用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再使用菜单打开仿真,才能保证仿真成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