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yUSB源程序

楼主(2020-06-16):
发现论坛里好多都是基于51单片机设计的,分享一下手里关于STM32的设计资料,同时楼主也在学习相关知识

通过QT 实现将数据传输至ARM FSMC至FPGA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usb_lib.h"
#include "usb_desc.h"
#include "hw_config.h"
#include "usb_pwr.h"
#include "queu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extern u16 count_out;
extern u8 buffer_out[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extern u8 buffer_in[VIRTUAL_COM_PORT_DATA_SIZE];
extern u16 count_in;
extern u8 USART1_Tx_Char;
extern void set_fpga(u8 * dat,u16 len);
extern void rd_fpga(u8 * dat);
extern void set_flash(u8 * dat,u16 len);
extern void rd_flash(u8 * dat);
void usb_send(u8 *buf,u16 len);

vu8 Flag_UARTSendOver = 1;
vu8 Flag_USBSendOver=1;
vu8 Flag_USBDataReceive = 0;

u8 QueueWriteFull(DataQueue *Buf, QUEUE_DATA_TYPE Data, u8 Mod)
{
    Mod = Mod;
    //Uart1_PutString("Queue Full\n" , strlen("Queue Full\n"));
    if(!Flag_UARTSendOver)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XE, ENABLE);
    while(!Flag_UARTSendOver);
        if( QUEUE_OK == QueueRead(&USART1_Tx_Char, (void *)buf_usb_to_uar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1_Tx_Char);
        }
    return QueueWrite((void *)Buf, Data);           // 数据重新入队
}

void InitQueue(void)
{
          //初始化USB接收队列
        QueueCreate((void *)buf_usb_to_uart,sizeof(buf_usb_to_uart),NULL,(u8 (*)())QueueWriteFull);

          //初始化USB  发送队列
        QueueCreate((void *)buf_uart_to_usb,sizeof(buf_uart_to_usb),NULL,(u8 (*)())QueueWriteFull);
}

void usb_recv_proc()
{
        //usb_send(buffer_out,count_out);

        if(( buffer_out[0] == 's')&&(buffer_out[1] == 'f'))
        {
                set_fpga(&buffer_out[2],count_out);
        }
        else if(( buffer_out[0] == 'r')&&(buffer_out[1] == 'f'))
        {
                rd_fpga(&buffer_out[2]);
        }
        else if(( buffer_out[0] == 'f')&&(buffer_out[1] == 's'))
        {
                set_flash(&buffer_out[2],count_out);
        }
        else if(( buffer_out[0] == 'f')&&(buffer_out[1] == 'r'))
        {
                rd_flash(&buffer_out[2]);
        }
}

void usb_recv_chk()
{
        if(Flag_USBDataReceive)
        {
                count_out = GetEPRxCount(ENDP3);         //获得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MAToUserBufferCopy(buffer_out, ENDP3_RXADDR, count_out); //将数据从USB EP3 RX的缓冲区拷贝到用户指定的数组中

                usb_recv_proc();

                SetEPRxValid(ENDP3);                                 //完成拷贝后置有效状态,从而EP3发送ACK主机可以进行下一个数据包的发送
                Flag_USBDataReceive=0;
        }
}

void usb_send_chk()
{
        u16 i,count,recvCount;
        u8 temp;

        if(Flag_USBSendOver)
        {
                Flag_USBSendOver=0;
                recvCount=0;

                count = QueueNData((void *)buf_uart_to_usb);
                if( count > 64 )
                {
                        for(i=0;i<64;i++)
                        {
                                if( QUEUE_OK == QueueRead(&temp, (void *)buf_uart_to_usb) )
                                buffer_in[recvCount++] = temp;
                        }
                        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_in, ENDP1_TXADDR, recvCount);
                        SetEPTxCount(ENDP1,recvCount);
                        SetEPTxValid(ENDP1);
                }
                else
                {
                        for(i=0;i<count;i++)
                        {
                                if( QUEUE_OK == QueueRead(&temp, (void *)buf_uart_to_usb) )
                                buffer_in[recvCount++] = temp;
                        }
                        UserToPMABufferCopy(buffer_in, ENDP1_TXADDR, recvCount);
                        SetEPTxCount(ENDP1,recvCount);
                        SetEPTxValid(ENDP1);
                }
        }
}

void usb_send(u8 *buf,u16 len)
{
        while(len--)
        {
                QueueWrite((void *)buf_uart_to_usb,*(buf++));
        }
}
extern void my_dac_init();
extern void pwm_init();
int main(void)
{
        Set_System();

        USB_Cable_Config(DISABLE);
        InitQueue();
        Set_USBClock();
        USB_Interrupts_Config();
        USB_Init();
        pwm_init();
        //my_dac_init();

        while (1)
        {
                if ( bDeviceState == CONFIGURED )
                {
                        usb_recv_chk();
                        usb_send_chk();
                }
        }
}

#ifdef  DEBUG
void assert_failed(u8* file, u32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endif

//不使用半主机模式
#if 1 //如果没有这段,则需要在target选项中选择使用USE microLIB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_sys_exit(int x)
{
        x = x;
}
#endif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QueueWrite((void *)buf_uart_to_usb,ch);
        return ch;
}

/******************* (C) COPYRIGHT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A(2020-08-17):
值得学习。USB模块的知识,需要长期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