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31可控硅是可以将市电接到引脚上的吗?

楼主:
bt131可控硅是可以将市电接到引脚上的吗?因为想做一个开关电源,所以不知道这样直接接可不可以。

网友A(2020-06-17):
可控硅耐压在400v以上就可以接入市电,线路要有负载,可控硅相当于开关

网友B:
开关电源是将市电整流滤波成高压直流之后用mosfet作为开关管控制通断(而不是可控硅,可控硅是控制交流电的开关)

网友C:
没有电路图,怎么能说明问题?

网友D:
可以接市电。bt131可以做小电源的开关(1A以下),但不能做开关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E:
可控硅可以接市电,但是过零自动关闭,做开关可以,做开关电源频率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