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温度检测控制电机的程序和仿真

楼主(2020-06-16):
通过ds18b20检测到温度,如果温度低于设定温度,电机运转,这里用LED代替电机 。
void main()
{

          init();
                set[0]=set_temper/10; //数组保存 设置温度的十位
                set[1]=set_temper%10;//数组保存 设置温度的个位

                wr_com(0x80+0x40+9);        //显示设置温度
          wr_data(set[0]+0x30);
                delay(1);
                wr_com(0x80+0x40+10);
          wr_data(set[1]+0x30);
                delay(1);
                wr_com(0x80+0x40+14);        //显示温度符号
                wr_data(0xdf);
                delay(1);
    while(1)
                {
                  dis_temp(get_temper());        //显示温度值
                  keyscan();
                        if(set_temper>temper)//比较实际温度和设置温度
                        {
                         ledred=0;
       ledgreen=1;
     //ledred=0;如果实际电机  屏蔽上面两条
                        }
                        else{
                         ledred=1;
       ledgreen=0;
                        //ledred=1;如果实际电机        屏蔽上面两条
                        }
                }
}

网友A(2020-12-13):
有仿真图和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