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due时钟 气象站制作 at24c w25q esp8266 源程序

楼主:
硬件——》
                     arduino due         (必须大容量处理器uno 2560等板子就不要尝试了)
                     at24c128
                     w25q64
                     ili9225 2,0寸tft         这个某宝上买需要特别注意型号
                     esp 8266
                     hc  o6蓝牙模块用于设置wifi名称 密码 时间
这个钟表是我耗时一个月开发完成的,陆陆续续也遇到不少问题。现在呈现给大家如下图
我设置了很多的容错机制,例如解析失败,联网失败的应对程序,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本着开源的精神分享给大家。如果遇到制作困难可以留言私信我
我也很想听听大家的建议,这个帖子写的很仓促,制作心得注意事项都没有说清楚,可能丢失不少细节

这里用到,心知天气api,请到官网注册(个人用户是免费的),这里一句话带过

arduino 18 ,3编译通过
2020 6 16 22:49

我在程序和文档txt,写了注释,接线方式,联系方式
我相信老鸟都是看得懂的

网友A(2020-06-17):
沙发,utft库有个取模工具,打不开就下载xp虚拟机吧
后续:http://www.51hei.com/bbs/dpj-193824-1.html

网友A:
部分Arduino due国产版缺少一个32768晶振,自己焊上就好了,你还可以尝试寻找其他方案,下载rtc芯片驱动库小改一下代码

网友B:
一块ESP12E可以替换esp 8266 01和arduino due、at24c128、w25q64和HC06。
也就是你这个东西,ESP12E和TFT就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块ESP12E可以替换esp 8266 01和arduino due、at24c128、w25q64和HC06。
也就是你这个东西,ESP12E和TFT ...

内存可能不够诶,你试试,esp能刷的话更好,主要是我还想扩展其他功能,更多的外设,应用,可能esp吃不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块ESP12E可以替换esp 8266 01和arduino due、at24c128、w25q64和HC06。
也就是你这个东西,ESP12E和TFT ...

你会发现,把图片,和其他资料存进外部存储器的可拓展性会更强,未来开发更多的功能都会用得到

网友B:
ESP12E 有4M空间,3M都可以存图和字库。可以用的引脚十几个,主频可以达到160M,不是只做wifi串口用。看看下面的。
www点arduino点cn/thread-42247-1-1.html

网友C:
屏幕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A:
更新了封面,第二个api接口
提示:任务调度器和片上rtc定时器都是due的特有的功能
移植时请注意,下方连接下载新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屏幕是怎么驱动的~

utft库里面有几个pdf
:函数说明,驱动芯片兼容表等,都是全英文的,翻译软件看一下吧

网友A:
tft显示图片格式为rgb565,
uno等avr板卡只能在烧写程序的时候存入片上闪存,关键词:<avr/pgmspace.h> PROGMGM

due大容量板子可以存入片外falsh,简单的说就是程序定义个数组,闪存逐位读取然后赋值(例如30*30像素的图片定义数组大小需要uint16_t[900],如果你是uno板子的话直接就会占用120%的程序空间),所以为了高性能,灵活性我就放弃了esp的方案。如果你只使用黑白位图,我想esp,avr都会是个廉价的方案

网友D(2020-07-29):
引用 网友B:
一块ESP12E可以替换esp 8266 01和arduino due、at24c128、w25q64和HC06。
也就是你这个东西,ESP12E和TFT ...

esp8266-01s+0.91oled+8266for oled ui库就搞定了。。。。

网友A:
更新了一条新的函数解决低内存单片机,外部存储器到显示屏直接建立联系,图片格式rgb565,你可以通过简单的修改使他运行在uno等板上
点开新的链接看后续
http://www.51hei.com/bbs/dpj-193824-1.html

网友A:
显示sd卡中的24/32位深的BMP请看链接
http://www.51hei.com/bbs/dpj-193901-1.html

网友E:
ESP12S或者ESP12F版,期待楼主开发,黑白也挺好的,屏幕就用OLED就好

网友F:
楼主不需要做的这么复杂,我已做过几个WiFi授时天气预报时钟,带月相计算,一块NodeMCU或者D1 Mini + 2.4“ SPI LCD 就可以了,支持全彩色天气图标显示。ESP8266的Flash有4MB,存放大量图标甚至320X240全屏彩色图片都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