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27_lcdLM3229

楼主(2020-06-16):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27_lcdLM3229 (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Code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日 5月 3 2020
* Processor: AT89C51RD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nclude "LM3229.h"
#include "LED.h"

unsigned char a=0;

void main(void)
{
         lcd_init();                                                                                                    //LM3229液晶屏初始化
    clr_lcd(0,0,240*128/64);                                                                                                    //清屏
        while(1)
        {
                  write_lcd(2,0,   "按钮及LED灯状态:");
                 write_lcd(20,0,  "Kaillen Work");
                 write_lcd(38,0,  "WelcomeYou!");
                 write_lcd(56,0,  "www*wark*top:");
                 write_lcd(74,0,  "按键控制多种花样霓虹灯设计");
                 write_lcd(92,0,  "按钮及LED灯状态:");
                 if(a==4)  write_lcd(110,0, "按4下:至右而左流水灯循环");
                 if(S1==0) {
                        delay(1000);
                        if(S1==0) {a++;delay(20000);}
                }
                switch(a){
                        case 0:P1=0xff;write_lcd(110,0, "初始状态");break;
                        case 1:P1=0x00;write_lcd(110,0, "按1下:全亮");break;
                        case 2:case1();write_lcd(110,0, "按2下:全部闪烁");break;
                        case 3:case3();write_lcd(110,0, "按3下:至左而右流水灯循环");break;
                        case 4:case2();write_lcd(110,0, "按4下:至右而左流水灯循环");break;
                        default:a=0;P1=0xff;clear_lcd();break;
                }
        }
}

LM3229.h: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Code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日 5月 3 2020
* Processor: AT89C51RD2
* Compiler:  Keil for 8051
*/

#ifndef __LM3229_H_
#define __LM3229_H_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_nop_();
#include "en_code.h"                                                                //字符字库
#include "cn_code.h"                                                                //中文字库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1字节无符号整数,值域: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2字节无符号整数,值域:0~65535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4字节无符号整数,值域:0~4294976295

#define fd 1200
#define ys 10000

//*****************************************************************************************
//功能:管脚定义
//*****************************************************************************************
#define DATA_PORT P0

#define HALT P2_0                                                           //暂不清楚
#define FS1  P2_1                                                            //字体模式选择
#define MD2  P2_2                                                            //方式选择
#define RST  P2_3                                                            //复位
#define CD   P2_4                                                             //数据(L)/命令(H)选择
#define READ P2_5                                                     //读,低电平有效
#define WRIT P2_6                                                     //写,低电平有效
#define CE   P2_7                                                     //使能,低电平有效

sbit S1=P2^0;

void delay_lcd(uchar t);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lcd_init(void);
void clr_lcd(uchar x,uchar y,uint length);
void clear_lcd(void);

//*****************************************************************************************
//功能:指定位置向LCD写入指定字符
//*****************************************************************************************
void write_lcd(uchar x, uchar y, char *cha);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lcdLM3229屏上信息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九, 系列的001-003虚拟仿真与开发板对应已证明:虚拟仿真程序对于开发板有效,之后不再➕上下载到开发板的介绍。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AT89C51RD2系列027_lcdLM3229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网友A(2020-09-28):
源代码可以提供吗?只有仿真图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