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MCU芯片有哪些?

楼主(2020-06-17):
国产MCU芯片有哪些?大家知道的说说 感谢

网友A:
熟知的有
宏晶STC
上海灵动微电子MM32
无锡纳瓦特NAVOTA
上海东软载波essemi
兆易创新GD32

新唐NUVOTON
合泰Holtek
笙泉megawin

网友A:
补充一个上海圣芯Holychip

网友A:
再补充一个
远翔Feeling

网友B:
华大,兆易创新

网友C:
赛元也听不错的

网友D:
意义何在呢?单片机都是差不多的,选型无非就是价格性能和批量方面的考虑,这跟国产不国产的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华润 微电子 在无锡 晶圆代工 IC设计 功率半导体设计 掩模

网友F:
恩智微、华大、纳安

网友G:
海尔单片机啊!

网友H:
GD32单片机,我当时就是学的这个东西

网友I:
兆易 的器件挺不错的, 跑代码比较大的时候 会有些问题

网友J:
国产的只用过STC

网友K:
有很多,比如:海思、GD、灵动、RDA、中芯国际

网友L:
1.瑞萨电子2.恩智浦(NXP)+飞思卡尔(Freescale)3、微芯科技(Microchip)+爱特梅尔(Atmel)4、意法半导体(ST)5、英飞凌(Infineon)

网友M:
有新唐科技和合泰半导体(holtek),松翰科技,义隆电子
上海有中颖电子
北京有北京兆易创新科技

网友N:
兆易创新,这个市场占有量可以,有一定的应用市场

网友O:
宏晶STC 上海灵动微电子MM32 无锡纳瓦特NAVOTA 上海东软载波essemi 兆易创新GD32  新唐NUVOTON 合泰Holtek 笙泉megawin

网友P:
这比较真没意义,目前还是台系价格实惠

网友Q:
STC用的最多啦

网友R:
最常用的就是国产STC

网友S:
这就多了去了,

网友T:
再补一个 锦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