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IIC读数据之前一定要把数据线拉高

楼主(2020-06-17):
为什么IIC读数据之前一定要把数据线拉高,如果拉高就正常,不拉高就只打印第一个数据,PS:有上拉电阻了。

网友A:
读数据之前指的是起始信号之前还是每个BIT之前?如果起始信号之前,那么你多回去看协议知识,如果读数据BIT那么你就检查电路和仿真调试了

网友B:
根据I2C总线协议规定,每传送一个字节数据,都要有一个应答信号,以确定数据传送是否被对方收到。

而应答信号由接收设备产生,在SCL高电平期间将SDA拉低,表示数据传输正确,产生应答。

所以此时SDA应该为低电平,如果想要保证后续过程正常进行,下面要做的就是先将SDA拉高。

网友C:
这是协议,是明文规定的,建议去了解IIC协议

网友D:
这应该是I2C通信的时序要求吧!在这里卡了将近1个多星期,现在要用还需要看视频。通信协议在用的时候如果不清楚,可以再看下教学视频,理解一下I2C的读写时序和实现过程。用多了就熟了,这几一没用我都记清了!

楼主:
已经找到了,目的是为了切换成输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