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的整型字节问题

楼主(2020-06-17):
51单片机:8位系统
msp430  :16位系统
stm32、ARM系列:32位系统
8位、16位系统:long是4字节,int是2字节
32位系统:long是4字节,int是4字节
64位系统:long是8字节,int是4字节

i = sizeof(char);//char是一字节的变量
if(i == 1)
{
led0 = 0;
}

i = sizeof(int);
if(i == 2)//led等亮,测试int是两字节的变量
{
led1 = 0;
}

i = sizeof(unsigned int);//unsigned int 是两字节的变量
if(i == 2)
{
led2 = 0;
}

i = sizeof(long);//long 是四字节的变量
if(i == 4)
{
led3 = 0;
}

i = sizeof(float);//float是四字节的变量
if(i == 4)
{
led4 = 0;
}

i = sizeof(double);//double是四字节的变量
if(i == 4)
{
led5 = 0;
}

int *pointer = 0;
int i =0;
i = sizeof(pointer);//指针的长度为3
if(4 == i)
{
led0 = 0;

楼主: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0=P0^0;                 //将单片机的P0.0端口定义为led
sbit led1=P0^1;
sbit led2=P0^2;
sbit led3=P0^3;
sbit led4=P0^4;
sbit led5=P0^5;
sbit led6=P0^6;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k4=P1^3;
sbit k5=P1^4;
sbit k6=P1^5;
sbit k7=P1^6;
sbit k8=P1^7;

# define _nop_();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i=1时,大约延时10us
*******************************************************************************/
//void delay(u16 i)
//{
//        while(i--);
//}

void Delay1ms(int x)
{
        int i,y;
        for(i=0;i<x;i++)
        for(y=0;y<112;y++);
}

/*******************************************************************************
* 函数名         :Keypros()
* 函数功能                 :按键处理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unsigned char Keypros()
{
        unsigned char i;
        if(k1==0)
        {
                Delay1ms(1);  //消抖处理
                if(k1==0)
                {
                        i=sizeof(unsigned char); //1个字节
                }
                while(!k1);
        }
        if(k2==0)
        {
                Delay1ms(1);  //消抖处理
                if(k2==0)
                {
                        i=sizeof(unsigned int); //2个字节
                }
                while(!k2);
        }
        if(k3==0)
        {
                Delay1ms(1);  //消抖处理
                if(k3==0)
                {
                        i=sizeof(float); //4个字节
                }
                while(!k3);
        }
        if(k4==0)
        {
                Delay1ms(1);  //消抖处理
                if(k4==0)
                {
                        i=sizeof(long);  //4个字节
                }
                while(!k4);
        }

        if(k5==0)
        {
                Delay1ms(1);  //消抖处理
                if(k5==0)
                {
                        i=sizeof(double); //4个字节
                }
                while(!k5);
        }
        if(k6==0)
        {
                Delay1ms(1);  //消抖处理
                if(k6==0)
                {
                        i=sizeof(int*); //3个字节
                }
                while(!k6);
        }
        if(k7==0)
        {
                Delay1ms(1);  //消抖处理
                if(k7==0)
                {
                        i=0;
                }
                while(!k7);
        }

        return i;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i=Keypros();
                switch (i)
                {
                case 0:
                led1=1;
                led2=1;
                led3=1;
                led4=1;

                break;
                case 1 :  //1个字节led1亮
                led1=0;
                led2=1;
                led3=1;
                led4=1;
                break;
                case 2: //2个字节led2亮
                led1=1;
                led2=0;
                led3=1;
                led4=1;
                break;
                case 3: //3个字节led3亮
                led1=1;
                led2=1;
                led3=0;
                led4=1;
                break;
        case 4: //4个字节led4亮
                led1=1;
                led2=1;
                led3=1;
                led4=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