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仿真交通灯实现夜间黄灯闪烁的功能

楼主:
通过单片机模拟交通灯,东西方向黄绿红,南北方向黄绿红的工作方式。
时间:
东西方向绿灯26秒,
黄灯时间2秒。
南北方向绿灯时间3秒,
黄灯时间3秒

扩展功能:
1、显示时间倒计时。数码管显示倒计时
2、通过按键控制东西方向强制绿灯,或南北方向强制绿灯(应对紧急情况)按键东西绿同时南北红?
3、夜晚能够进行所有黄灯闪烁。闪烁按键
4、能够统计车辆通过数量,并将数据进行汇总并发送至上位机。中断开关加一

楼主目前只实现了基本功能,通过控制P1口电平状态来切换红绿灯,在实现扩展功能3时写了一个按键但无效,求老哥们指点,当然也不止局限于扩展3,其他几个有好的想法也请不吝赐教
工程代码附件以上传
某度链接(永久):https://pan.baidu.com/s/1gksnEy1bnYcpb2vm4uaO0Q
提取码:8ged

仿真图:
//乞丐版
/*交通灯*/
#include<reg51.h>
//延时n毫秒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main()//主函数
{
    while(1)//死循环
                {   //轮流送值给P1口
                        P1=0xc9;//
                delay_ms(26000);//绿26s
                P1=0xa9;//
                delay_ms(2000);//黄2s
                P1=0x9c;//
                delay_ms(3000);//绿3s
                P1=0x9a;//
                delay_ms(3000);//黄3s

        }
}

加扩展功能黄灯闪烁(无效)
/*交通灯*/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1 = P2^2;

uchar code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极数目管0~9段选码
uchar code      S[4]={0xc9,0xa9,0x9c,0x9a};//交通信号灯控制代码(一个控制码一种状态)
//延时n毫秒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j=0;
    for(i=0;i<n;i++)
        for(j=0;j<123;j++);
}
void main()//主函数
{

    while(1)//死循环
                {

        //轮流送值给P1口
                        P1=S[0];//
                delay_ms(6000);//绿26s
                P1=S[1];//
                delay_ms(2000);//黄2s
                P1=S[2];//
                delay_ms(3000);//绿3s
                P1=S[3];//
                delay_ms(3000);//黄3s
          if(key1==0)//夜间模式黄灯闪烁
{delay_ms(10);
  if(key1==0)
  {                        P1=0xAA;//只有黄灯亮
                 delay_ms(500);
                   P1=0x88;//黄灯灭
        delay_ms(500);
  }
}
        }
}

仿真图

仿真图

代码+仿真

网友A(2020-06-18):
扩展想法随意图画得基本扯蛋:6路灯居然用了8个端口,没有数码管凭空显示倒计时,控制开关只有一个功能要三个快捷不便操作,夜晚能够进行的功能没有RTC无法实用,统计车辆通过居然没有传感器...
难道又是BY设计找了点原料来钓鱼的
如果叫花版工作正常,想开关控制黄灯可以将
  if(key1==0)
  {                        P1=0xAA;//只有黄灯亮
                 delay_ms(500);
                   P1=0x88;//黄灯灭
        delay_ms(500);
  }
改为:
  if(key1==0)
  { P1=0xa9; delay_ms(500); P1=0x9a; delay_ms(500); }
就可以,但开关切换并不实时,要等一个灯的周期结束(最多可能要34秒),否则必须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