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第一次发帖,基于单片机的八路抢答器程序设计

楼主(2020-06-17):
本次设计采用了LM016L 的显示器,用来显示10s倒计时和抢答选手号码,用来显示抢答中的选手号码。位选端分别与P2口的第七位,第六位以及第零位相接。通过上拉电阻接power,实现数码管的点亮。 8个选手按键接P2口,主持人按键接在P1.0~P1.4上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602.h>
sbit sjjia=P1^0;         //定义时间加按钮
sbit sjjian=P1^1;             //定义时间减按钮
sbit kaishi=P1^2;             //定义开始按钮
sbit fuwei=P1^3;             //定义复位按钮
sbit soud=P1^4;                     //报警按钮
sbit led_r=P1^5;              //定义抢答成功指示
sbit led_y=P1^6;              //定义阐述时间到指示

unsigned charnum[]={'0','1','2','3','4','5','6','7','8','9'},num2;
unsigned char model,time,temp;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0;
       EA=1;
       P1=0x0f;
       model=0;
       time=30;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i)   //延时函数
{
       unsignedchar j,k;
       while(i--)
              for(j=100;j>0;j--)
                     for(k=100;k>0;k--);
}
void star() //启动
{
       lcd_xml(0x80);lcd_xsj("     welcome   ");
       delay(100);
       lcd_xml(0xc0);lcd_xsj("8 Way Responder");
       delay(80);
}
void led_num() //刷新倒计时
{
       lcd_xml(0x80);lcd_xsj("Countdown :    ");
       lcd_xml(0x8d);lcd_xsj2(num[time/10]);
       lcd_xml(0x8e);lcd_xsj2(num[time%10]);
}
void reset()     //复位
{
       TR0=0;
       P1=0x0f;
       led_r=0;
       led_y=0;
       P2=0xff;
       model=0;
       time=10;
       led_num();
       lcd_xml(0xc0);lcd_xsj("   Not started ");
}
void Not_started()
{
       if(sjjia==0)
       {
              delay(10);
              if(sjjia==0)
              {
                     time++;
                     if(time==100)time=0;
                     led_num();
              }
       }
       if(sjjian==0)
       {
              delay(10);
              if(sjjian==0)
              {
                     time--;
                     if(time==0)time=99;
                     led_num();
              }
       }
       if(kaishi==0)
       {
              delay(10);
              if(kaishi==0)
              {
                     model=1;
                     TR0=1;
                     lcd_xml(0xc0);lcd_xsj("Start Responder");
                     soud=1;delay(10);soud=0;
              }
       }
}

void anjian()
{
       if(P2!= 0xff)
       {
              delay(5);
              if(P2!= 0xff)
              {
                     temp=~P2;
                     model=3;
                     led_r=1;
                     soud=1;delay(10);soud=0;
                     switch(temp)
                     {
                            case0x01:num2=1;break;
                            case0x02:num2=2;break;
                            case0x04:num2=3;break;
                            case0x08:num2=4;break;
                            case0x10:num2=5;break;
                            case0x20:num2=6;break;
                            case 0x40:num2=7;break;
                            case0x80:num2=8;break;
                     }
                     lcd_xml(0xc0);lcd_xsj("Competitor:   ");
                     lcd_xml(0xce);lcd_xsj2(num[num2]);

                     time=60;
                     P2=temp;
              }
       }
}

void finish()
{
       if(!time)
       {
              led_y=1;
              lcd_xml(0xc0);lcd_xsj("      End      ");
       }
}
void main()
{
       init();
       lcd_init();
       star();
       reset();
       while(1)
       {
              if(fuwei==0)   //复位键检测
              {
                     delay(1);
                     if(fuwei==0)
                            reset();
              }
              switch(model)
              {
                     case0:Not_started();break;
                     case1:anjian();break;
                     case2:finish();break;
                     case3:break;
                     default: model=0;break;
              }
       }
}
void timee() interrupt 1  //1s函数中断
{
       unsignedchar a;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a++; //是否满1s
       if(a==24)
       {
              a=0;
              if(model==1|| model==3)
              {
                     time--;
                     led_num();
                     if(time==0)
                     {
                            model=2;
                            soud=1;delay(20);soud=0;
                     }
              }
       }
}

网友A:
有proteus仿真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