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单片机电子时钟程序,每一位均可调节,可加减,调节时时钟会停止计时

楼主:
制作一个电子时钟,每一位均可调节,可加减,调节时时钟会停止计时
6个按钮  程序有注释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unsigned char k=0,h=0,m=0,s=0;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char TempData[8];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延时时间T=(2*t+5)us-------------------*/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延时时间T=tms-------------------*/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 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Ms(2);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函数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0x01;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EA=1;
ET0=1;
TR0=1;
}

/*------------------------------------------------
                    主函数
------------------------------------------------*/
main()
{
Init_Timer0();
while(1)
{
  if(!key1)
    {
   DelayMs(10);
   if(!key1)
      {
     while(!key1)Display(0,8);
     TR0=~TR0;
         s++;
     }
   }
  if(!key2)
    {
   DelayMs(10);
   if(!key2)
      {
     while(!key2)Display(0,8);
      TR0=~TR0;
           m++;
     }
   }
     if(!key3)
    {
   DelayMs(10);
   if(!key3)
      {
     while(!key3)Display(0,8);
      TR0=~TR0;
           h++;
     }
   }
   if(!key4)
    {
   DelayMs(10);
   if(!key4)
      {
     while(!key4)Display(0,8);
      TR0=~TR0;
           s--;
                    if(s==255)
           {
           s=59;
           }

          }
   }
      if(!key5)
    {
   DelayMs(10);
   if(!key5)
      {
     while(!key5)Display(0,8);
      TR0=~TR0;
           m--;
                   if(m==255)
           {
           m=59;
           }

          }
   }
      if(!key6)
    {
   DelayMs(10);
   if(!key6)
      {
     while(!key6)Display(0,8);
      TR0=~TR0;
           h--;
           if(h==255)
           {
             h=23;
           }
          }
   }
  if(k>=50)
       {k=0;s++;}
  if(s==60)
     {s=0;m++;}
  if(m==60)
     {m=0;h++;}
  if(h==24)
     h=0;
  TempData[0]=duanma[h/10];
  TempData[1]=duanma[h%10];
  TempData[2]=0x40;
  TempData[3]=duanma[m/10];
  TempData[4]=duanma[m%10];
  TempData[5]=0x40;
  TempData[6]=duanma[s/10];
  TempData[7]=duanma[s%10];
  Display(0,8);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20000)/256;
TL0=(65536-20000)%256;
k++;
}

网友A(2020-06-21):
有原理图和pcb吗?

网友B:
请问涉及AD数模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