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引脚的BCD数码管在AD里面怎么画?

楼主(2020-06-17):
在multisim里仿真的时候用到了如下图的四个引脚的数码管,在Altium Designer里没有找到,想自己画一个,又不知道怎么画,求大佬教怎么画数码管,如果能分享画好的就更好了

网友A:
如果不是很高级的项目应用,自己做着玩玩的那种,可以随便选择一个四引脚器件代替,引脚顺序能对上就可以,后续可以修改封装。
如果需要自己画原理图和封装,网上教程非常多,比如https://blog.csdn.net/qq_30286973/article/details/83618118 这个就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很高级的项目应用,自己做着玩玩的那种,可以随便选择一个四引脚器件代替,引脚顺序能对上就可以, ...

数码管里面的字符怎么画出来?可以教一下么,谢谢
我会画简单芯片,就是不明白那个字符怎么画,链接里也只教了基础步骤
大佬求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码管里面的字符怎么画出来?可以教一下么,谢谢
我会画简单芯片,就是不明白那个字符怎么画,链接里也 ...

对ad软件来说芯片原理图库文件和数码管原理图库文件实际上没什么区别,上面那个7段字符的话,可以直接用schlib里面的直线(line)工具画一个上去,要想更加逼真的话就用多边形工具,你看一下ad自带的库里面的数码管就知道了

网友B:
想在七段数码管在AD,最好有实物,不然封装不好做,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实物的尺寸。

网友C:
个人建议你用8引脚的,市场上好拿货,驱动什么的也好通用。我用了四五年了没用过四引脚的呢

网友D:
一般借用数码管封装改的,画一个方框,引4个脚

网友E:
用8引脚啊 为啥用4引脚

网友F(2021-06-24):
我想问问multisim里面的74LS47D在AD哪个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