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的AS608指纹锁源程序

楼主(2020-06-17):
AS608 指纹识别模块主要是指采用了杭州晟元芯片技术有限公司(Synochip)的 AS608 指纹识别芯片 而做成的指纹模块,模块厂商只是基于该芯片设计外围电路,集成一个可供2次开发的指纹模块;所以,只要是基于AS608芯片的指纹模块,其控制电路及控制协议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厂家和性能不同而已。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宏定义主时钟频率
#define LINE1         0x80                        //1602屏地址定义 第一行地址
#define LINE2         0xc0                        //1602屏地址定义 第二行地址
#define DataPort P0          //LCD1602操作位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INT8U;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INT16U;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bit EN = P3^4;     //读写数据使能   0:停止 1:启动
sbit RS = P3^5;     //寄存器选择 0:指令寄存器 1:数据寄存器
sbit RW = P3^6;     //读写控制 0:写  1:读
sbit KEY_DOWN=P2^4;
sbit KEY_OK=P2^2;
sbit KEY_CANCEL=P2^0;
sbit beep=P2^6;

uchar flag=0;
extern char local_date=0;  //全局变量,当前箭头位置
extern unsigned int finger_id = 0;

//uart 函数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1: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UART波特率设置:FDFD,9600;FFFF,57600
    TR1=1;         //允许T1计数
    EA=1;         //开总中断
}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c)//UART Send a byte
{
        SBUF = c;
        while(!TI);                //发送完为1
        TI = 0;
}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Byte()//UART Receive a byteg
{
        unsigned char dat;
        while(!RI);         //接收完为1
        RI = 0;
        dat = SBUF;
        return (dat);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_ms(INT16U ms)
{
     INT16U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蜂鸣器函数
void Beep_Times(unsigned char times)
{
        unsigned char i=0;
        for(i=0;i<times;i++)
        {
                 beep=0;
                 Delay_ms(200);
                 beep=1;
                 Delay_ms(200);
        }
}

//按键操作函数
void Key_Init(void)
{
    //定义按键输入端口
        KEY_DOWN=1;                // 下一项
        KEY_OK=1;                // 确认
        KEY_CANCEL=1;        // 取消
}

// 1602液晶函数
//写指令
void LCD1602_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EN=0;
          RS=0;
          RW=0;
          Delay_us(10);
          EN=1;
          Delay_us(10);
          DataPort=cmd;
          Delay_us(10);
          EN=0;
}
//写数据
void LCD1602_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EN=0;
          RS=1;
          RW=0;
          Delay_us(10);
          EN=1;
          Delay_us(10);
          DataPort=dat;
          Delay_us(10);
          EN=0;
}
//液晶繁忙检测
void LCD1602_CheckBusy(void)
{

        uchar busy;
        DataPort=0xff;
        RS=0;
        RW=1;
        do
        {
                EN=1;
                busy=DataPort;
                EN=0;
        }while(busy&0x80);

}
//液晶初始化函数
void LCD1602_Init(void)
{
        Delay_ms(15);                      //上电延时15ms
          LCD1602_WriteCMD(0x38); //写显示指令(不检测忙信号)
          Delay_ms(5);
          LCD1602_CheckBusy();
          LCD1602_WriteCMD(0x38); //写显示指令
          LCD1602_CheckBusy();
          LCD1602_WriteCMD(0x01); //清屏
          LCD1602_CheckBusy();
          LCD1602_WriteCMD(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LCD1602_CheckBusy();
          LCD1602_WriteCMD(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液晶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addr起始地址,pointer指针地址,index下标,num个数
void LCD1602_Display(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pointer,unsigned char index,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LCD1602_CheckBusy();        //判断忙信号
          LCD1602_WriteCMD(addr);        //写入地址
          for(i=0;i<num;i++)                //写入数据
          {
             LCD1602_CheckBusy();                           //判断忙信号
             LCD1602_WriteDAT(pointer[index+i]);//写入数据
          }
}

//AS608指纹模块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S608_RECEICE_BUFFER[32]; //volatile:系统总是重新从它所在的内存读取数据,即使它前面的指令刚刚从该处读取过数据

//FINGERPRINT通信协议定义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Get_Device[10] ={0x01,0x00,0x07,0x13,0x00,0x00,0x00,0x00,0x00,0x1b};//口令验证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Pack_Head[6] = {0xEF,0x01,0xFF,0xFF,0xFF,0xFF};  //协议包头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Get_Img[6] = {0x01,0x00,0x03,0x01,0x00,0x05};    //获得指纹图像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Get_Templete_Count[6] ={0x01,0x00,0x03,0x1D,0x00,0x21 }; //获得模版总数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Search[11]={0x01,0x00,0x08,0x04,0x01,0x00,0x00,0x03,0xE7,0x00,0xF8}; //搜索指纹搜索范围0 - 999,使用BUFFER1中的特征码搜索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Search_0_9[11]={0x01,0x00,0x08,0x04,0x01,0x00,0x00,0x00,0x13,0x00,0x21}; //搜索0-9号指纹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Img_To_Buffer1[7]={0x01,0x00,0x04,0x02,0x01,0x00,0x08};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1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Img_To_Buffer2[7]={0x01,0x00,0x04,0x02,0x02,0x00,0x09}; //将图像放入到BUFFER2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Reg_Model[6]={0x01,0x00,0x03,0x05,0x00,0x09}; //将BUFFER1跟BUFFER2合成特征模版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Delete_All_Model[6]={0x01,0x00,0x03,0x0d,0x00,0x11};//删除指纹模块里所有的模版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S608_Save_Finger[9]={0x01,0x00,0x06,0x06,0x01,0x00,0x0B,0x00,0x19};//将BUFFER1中的特征码存放到指定的位置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num_of_finger_in_lib1[7]={0x01,0x00,0x04,0x1F,0x00,0x00,0x24};//查看指纹库的命令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num_of_finger_in_lib2[7]={0x01,0x00,0x04,0x1F,0x01,0x00,0x25};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num_of_finger_in_lib3[7]={0x01,0x00,0x04,0x1F,0x02,0x00,0x26};
//code unsigned char AS608_num_of_finger_in_lib4[7]={0x01,0x00,0x04,0x1F,0x03,0x00,0x27};

//发送包头
void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void)
{
        int i;
        for(i=0;i<6;i++) //包头
        {
                Uart_Send_Byte(AS608_Pack_Head[i]);
        }
}

//发送指令
void AS608_Cmd_Check(void)
{
        int i=0;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0;i++)
        {
                Uart_Send_Byte(AS608_Get_Device[i]);
        }
}

//接收反馈数据缓冲
void AS608_Receive_Data(unsigned char ucLength)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ucLength;i++)
                AS608_RECEICE_BUFFER[i] = Uart_Receive_Byte();
}

//FINGERPRINT_获得指纹图像命令
void AS608_Cmd_Get_Img(void)
{
    unsigned char i;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发送命令 0x1d
        {
       Uart_Send_Byte(AS608_Get_Img[i]);
        }
}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1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void)
{
         unsigned char i;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Uart_Send_Byte(AS608_Img_To_Buffer1[i]);
        }
}
//将图像转换成特征码存放在Buffer2中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void)
{
        unsigned char i;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7;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Uart_Send_Byte(AS608_Img_To_Buffer2[i]);
        }
}

//搜索全部用户999枚
void AS608_Cmd_Search_Finger(void)
{
        unsigned char i;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11;i++)
        {
                Uart_Send_Byte(AS608_Search[i]);
        }
}

//转换成特征码
void AS608_Cmd_Reg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AS608_Reg_Model[i]);
        }
}

//删除指纹模块里的所有指纹模版
void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命令删除指纹模版
        {
              Uart_Send_Byte(AS608_Delete_All_Model[i]);
        }
}

//保存指纹
void AS608_Cmd_Save_Finger( unsigned int storeID )
{
        unsigned long temp = 0;
        unsigned char i;
        AS608_Save_Finger[5] =(storeID&0xFF00)>>8;
        AS608_Save_Finger[6] = (storeID&0x00FF);
        for(i=0;i<7;i++)   //计算校验和
                temp = temp + AS608_Save_Finger[i];
        AS608_Save_Finger[7]=(temp & 0x00FF00) >> 8; //存放校验数据
        AS608_Save_Finger[8]= temp & 0x0000FF;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9;i++)
                Uart_Send_Byte(AS608_Save_Finger[i]);      //发送命令 将图像转换成 特征码 存放在 CHAR_buffer1
}

//查看当前指纹库中指纹模板数
int AS608_number_of_fingers()
{
         int num=1;//默认模板库中有一个模板
        uchar i=0;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AS608_Get_Templete_Count[i]);
        }
        AS608_RECEICE_BUFFER[9]=1;//方便后续判断是否接收成功
        AS608_Receive_Data(14);//接收数据
        if(AS608_RECEICE_BUFFER[9]==0) //接收成功
        {
                 num=AS608_RECEICE_BUFFER[10]*256+AS608_RECEICE_BUFFER[11];//拼接模板总个数
        }
        return num;
}
//另一种方法查看指纹库中是否有模板 //本来应该查看所有1000个模板位置是否存在模板,但一般只用得到前256个,故从简
/*
uchar AS608_notEmpty()
{
         uchar exist=0;
        char i=0;
        AS608_Cmd_Send_Pack_Head(); //发送通信协议包头
        for(i=0;i<7;i++)
        {
                  Uart_Send_Byte(AS608_num_of_finger_in_lib1[i]);
        }
        AS608_Receive_Data(10);//接收前10byte数据,除第10字节的确认码外,其余全部丢弃
        if(AS608_RECEICE_BUFFER[9]==0) //接收成功
        {
        AS608_Receive_Data(32);//接收后续32byte数据,此即0~255个模板为是否存在指纹模板的数据
        for(i=0;i<32;i++)//查看这32byte数据,任何一个位置存在模板则返回值为真,否则为假
        {
                 if(AS608_RECEICE_BUFFER[i])
                        exist=1;
        }
        return exist;
        }
}
*/
//添加指纹
void AS608_Add_Fingerprint()
{
        unsigned char id_show[]={0,0,0};
        LCD1602_WriteCMD(0x01); //清屏
        while(1)
        {
                LCD1602_Display(0x80,"   Add  finger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ID is       ",0,16);
                //按返回键直接回到主菜单
                if(KEY_CANCEL == 0)
                {
                         Delay_ms(5);
                         if(KEY_CANCEL == 0)
                         {
                                 while(KEY_CANCEL==0);
                                 break;
                         }
                }

                //按切换键指纹iD值加1
                if(KEY_DOWN == 0)
                {
                        Delay_ms(5);
                        if(KEY_DOWN == 0)
                        {
                                while(KEY_DOWN==0);
                                if(finger_id == 1000)
                                {
                                        finger_id = 1;
                                }
                                else
                                        finger_id = finger_id + 1;
                        }
                }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LCD1602_WriteCMD(0xc0+10);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48);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10+48);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10+48);

                 //按确认键开始录入指纹信息
                 if(KEY_OK == 0)
                 {
                 Delay_ms(5);
                 if(KEY_OK == 0)
                  {
                                while(KEY_OK==0);
                                  LCD1602_Display(0x80," Please  finger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while(KEY_CANCEL == 1)
                                  {
                                          //按下返回键退出录入返回fingerID调整状态
                                        if(KEY_CANCEL == 0)
                                         {
                                                  Delay_ms(5);
                                                if(KEY_CANCEL == 0)
                                                {
                                                        while(KEY_CANCEL==0);
                                                          break;
                                                }

                                          }
                                        AS608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AS608_Receive_Data(12);
                                        //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AS608_RECEICE_BUFFER[9]==0)
                                         {
                                                Delay_ms(100);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AS608_Receive_Data(12);
                                                LCD1602_Display(0x80,"Successful entry",0,16);
                                                Beep_Times(1);
                                                Delay_ms(1000);
                                                LCD1602_Display(0x80," Please  finger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while(1)
                                                {
                                                        if(KEY_CANCEL == 0)
                                                         {
                                                                  Delay_ms(5);
                                                                if(KEY_CANCEL == 0)
                                                                {
                                                                        while(KEY_CANCEL==0);
                                                                          break;
                                                                }
                                                          }
                                                         AS608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AS608_Receive_Data(12);
                                                        //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AS608_RECEICE_BUFFER[9]==0)
                                                        {
                                                        Delay_ms(200);
                                                        LCD1602_Display(0x80,"Successful entry",0,16);
                                                        LCD1602_Display(0xc0,"    ID is       ",0,16);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LCD1602_WriteCMD(0xc0+10);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48);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10+48);
                                                         LCD1602_WriteDAT(finger_id%100%10+48);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
                                                          AS608_Receive_Data(12);
                                                        AS608_Cmd_Reg_Model();//转换成特征码
                                                 AS608_Receive_Data(12);
                                                          AS608_Cmd_Save_Finger(finger_id);
                                                  AS608_Receive_Data(12);
                                                        Beep_Times(1);
                                                        Delay_ms(1000);
                                                        finger_id=finger_id+1;
                                                    break;
                                                          }
                                                   }
                                                   break;
                                        }
                                }
                }
                }
        }
}

//搜索指纹
void AS608_Find_Fingerprint()
{
        unsigned int find_fingerid = 0;
        unsigned char id_show[]={0,0,0};
        do
        {
                LCD1602_Display(0x80," Please  finger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AS608_Cmd_Get_Img(); //获得指纹图像
                AS608_Receive_Data(12);
                //判断接收到的确认码,等于0指纹获取成功
                if(AS608_RECEICE_BUFFER[9]==0)
                {
                        Delay_ms(100);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
                        AS608_Receive_Data(12);
                        AS608_Cmd_Search_Finger();
                        AS608_Receive_Data(16);
                        if(AS608_RECEICE_BUFFER[9] == 0) //搜索到
                        {
                                //解锁成功//

                                LCD1602_Display(0x80," Search success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ID is       ",0,16);
                                Beep_Times(1);
                                //拼接指纹ID数
                                find_fingerid = AS608_RECEICE_BUFFER[10]*256 + AS608_RECEICE_BUFFER[11];
                                 //指纹iD值显示处理
                                 LCD1602_WriteCMD(0xc0+10);
                                 LCD1602_WriteDAT(find_fingerid/100+48);
                                 LCD1602_WriteDAT(find_fingerid%100/10+48);
                                 LCD1602_WriteDAT(find_fingerid%100%10+48);
                                //配置IO口,执行开锁操作
                                if(flag)
                                {
                                P1=0xfe;
                                Delay_ms(3800);
                                P1=0xff;        //电动机停止转动
                                Delay_ms(1000);
                                P1=0xfd;        //电动机反转复位
                                Delay_ms(3600);//电机正转阻力远大于反转,旋转相同角度时,正转需要更多时间
                                P1=0xff;        //电动机停止转动
                                }
                                flag=1;        //允许后续相关操作:添加或删除指纹模板
                                break;
                        }
                        else //没有找到
                        {
                                        LCD1602_Display(0x80," Search  failed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Beep_Times(3);
                        }
                        }
                }while(KEY_CANCEL == 1);
}
//删除所有存贮的指纹库
void AS608_Delete_All_Fingerprint()
{
                unsigned char i=0;
                                LCD1602_Display(0x80,"   empty all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Yes or no ?  ",0,16);
                do
                 {
                        if(KEY_OK==0)
                        {
                        Delay_ms(5);
                        if(KEY_OK==0)
                        {
                                while(KEY_OK==0);
                                LCD1602_Display(0x80,"   emptying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Delay_ms(300);
                                LCD1602_WriteCMD(0xc0);
                                for(i=0;i<16;i++)
                                 {
                                        LCD1602_WriteDAT(42);// 即'*'
                                        Delay_ms(100);
                                 }
                                FINGERPRINT_Cmd_Delete_All_Model();
                                  AS608_Receive_Data(12);
                                LCD1602_Display(0x80,"   All empty    ",0,16);
                                LCD1602_Display(0xc0,"                ",0,16);
                                Beep_Times(3);
                                break;
                        }
                        }
                 }while(KEY_CANCEL==1);
}

void Device_Check(void)
{
                unsigned char i=0;
                AS608_RECEICE_BUFFER[9]=1;                                           //串口数组第九位可判断是否通信正常
                LCD1602_Display(0xc0,"Loading",0,7);                   //设备加载中界面
                for(i=0;i<8;i++)                                                           //进度条式更新,看起来美观
                {
                        LCD1602_WriteDAT(42);                               //42对应ASIC码的 *
                        Delay_ms(20);                                                           //控制进度条速度
                }
                LCD1602_Display(0xc0,"Docking  failure",0,16);      //液晶先显示对接失败,如果指纹模块插对的话会将其覆盖
                AS608_Cmd_Check();                                                                //单片机向指纹模块发送校对命令
                AS608_Receive_Data(12);                                                        //将串口接收到的数据转存
                 if(AS608_RECEICE_BUFFER[9] == 0)                                        //判断数据低第9位是否接收到0
                {
                        LCD1602_Display(0xc0,"Docking  success",0,16);        //符合成功条件则显示对接成功
                }
}

//主函数
void main()
{
        finger_id=0;
        LCD1602_Init();                        //初始化液晶
        LCD1602_Display(0x80,"Fingerprint Test",0,16);         //液晶开机显示界面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Delay_ms(200);          //延时500MS,等待指纹模块复位
        Device_Check();                           //校对指纹模块是否接入正确,液晶做出相应的提示
        Delay_ms(1000);                        //对接成功界面停留一定时间
        while(1)
        {

                /**************进入主功能界面****************/
                LCD1602_Display(0x80,"  search finger ",0,16);         //第一排显示搜索指纹
                LCD1602_Display(0xc0,"  Add     delete",0,16);         //添加和删除指纹
                if(local_date==0)
                {
                        LCD1602_Display(0x8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8,"  ",0,2);
                }
                else if(local_date==1)
                {
                        LCD1602_Display(0x8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8,"  ",0,2);
                }
                else if(local_date==2)
                {
                        LCD1602_Display(0x8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  "  ",0,2);
                        LCD1602_Display(0xc0+8," *",0,2);
                }
                //确认键
                if(KEY_OK == 0)
                {
                Delay_ms(5);
                if(KEY_OK == 0)
                {
                         while(KEY_OK == 0);//等待松开按键
                        switch(local_date)
                        {
                                        case 0:  //搜索指纹
                                        flag=1;
                                        AS608_Find_Fingerprint();
                                        break;

                                        case 1:         //添加指纹
                                        flag=1;        //flag=1,若指纹库为空,则可以直接添加指纹
                                        if(AS608_number_of_fingers())
                                        {
                                                flag=0;//flag置0由两重作用:
                                                //1、指纹库中已有指纹,则需要搜索匹配成功,由AS608_Find_Fingerprint()将flag置1,才能添加指纹
                                                //2、flag=0,则在搜索指纹成功后不执行开锁操作
                                                AS608_Find_Fingerprint();
                                        }
                                        if(flag)
                                        {
                                                AS608_Add_Fingerprint();
                                        }
                                        break;

                                        case 2:        //清空指纹
                                        flag=0;        //1、在搜索指纹成功后不执行开锁操作;2、若搜索不成功,不执行清空操作
                                        AS608_Find_Fingerprint();//搜索匹配成功后,函数内部将flag置1,才能清空指纹库
                                        if(flag)
                                        {
                                                AS608_Delete_All_Fingerprint();
                                          }
                                        break;
                        }
                }
                }
                    //切换键
                        if(KEY_DOWN == 0)
                        {
                        Delay_ms(5);
                        if(KEY_DOWN == 0)
                        {
                                 while(KEY_DOWN == 0); //等待松开按键
                                   if(local_date<=2)
                                {
                                        local_date++;
                                        if(local_date==3) local_date=0;
                                }
                        }
                        }
                        Delay_ms(100); //延时判断100MS检测一次
        }
}

网友A(2023-02-20):
实测有用

网友B(2023-12-06):
指纹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