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单片机中16位定时器1中提取计数次数

楼主(2020-06-17):
从单片机中16位定时器1中提取计数次数  fre=(long)count1*256+TL1
为什么低八位不用乘以256

网友A:
两位数用AB表示,如A=2,B=3表示23。那么23是怎么算出来的呢?2*10+3?

网友B:
这个8位单片机的寄存器要表示16位的数据就需要用两8位的寄存器组合。定时器1的计数值如果是工作在模式1的时候,它需要的是16位的数值,那么要表示这16位的数值就需要用两个8位寄存器(TH1和TL1)了,
TH1表示数值的高8位,TL1则表示低8位。那么具体这个16位数据要怎么算呢?TH1是从第8位开始算的,当然2进制就是2的8次方,2^8就是256了,TH1*2^8+TL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8位单片机的寄存器要表示16位的数据就需要用两8位的寄存器组合。定时器1的计数值如果是工作在模式1的时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位数用AB表示,如A=2,B=3表示23。那么23是怎么算出来的呢?2*10+3?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