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24645存储芯片读写程序,发现有写保护,一直卡在这里

楼主:
各位朋友,最近公司用到了X24645 存储芯片,发现有写保护,一直卡在这里,希望知道的可以指点

网友A(2020-06-17):
打不赢就撤,读不到就溜,就不卡了。

网友B(2020-09-19):
引用 网友A:
打不赢就撤,读不到就溜,就不卡了。

666666666666666

网友C:
找技术文档看看,肯定有取消写保护的功能,否则这芯片就没人买了

网友D:
S1 S2  设备选择输入
SDA    串行数据
SCL    串行时钟
WP     写保护
Vss    接地
Vcc    电源电压
NC     不连接

写保护(WP)
写保护输入控制硬件写保护功能。
保持低电平时,硬件写入保护功能已禁用,可以一般的编写X24645。
当此输入保持高电平时,WPEN写保护寄存器中的位设置为高电平,写保护已启用,
并且非易失性写入为禁用所选块以及写入保护寄存器本身。

网友C:
楼主公司应该聘用楼上作技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