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的应用 具有清零,暂停,启动功能秒表源程序

楼主(2020-06-17):
/*利用定时器0、灯光、数码管模块和两个独立摁键,设计一个秒变,具有清零,暂停,启动功能。
1.显示格式为:
分-秒-0.05毫秒(既50ms)
08-26-18表示:8分26秒900毫秒
2.独立摁键s4为:启动/暂停
    独立摁键s5为:清零
摁键均为摁下有效。
3.暂停时只有L1亮,启动时只有L2亮*/

#include"reg51.h"
#define led P2/*定义P2端口*/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k2=P3^2 ;
sbit k1=P3^3 ;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a,b,c,d[8],e,i,r;

void delay(i)
{
        while(i--);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定时一毫秒*/
    TH0 = 0xFC;
    TL0 = 0x18;
    EA = 1;
    ET0 = 1;
    TR0 = 0;/*关闭计数器*/
}

void dd()/*计算数值*/
{
        d[0]=smgduan[c%10];
        d[1]=smgduan[c/10];
        d[2]=0x40;
        d[3]=smgduan[b%10];
        d[4]=smgduan[b/10];
        d[5]=0x40;
        d[6]=smgduan[a%10];
        d[7]=smgduan[a/10];
}

void kk()/*按键*/
{
        if(k2==0)
        {
                delay(1000);
                if(k2==0)
                {
                led=0xa3;e++;TR0=!TR0;/*开计数器*/
                }
                if(e==2)
                {
                        e=0;led=0x63;
                }while(!k2);
        }

        if(k1==0)
        {
                delay(1000);
                if(k1==0)
                {
                a=0;b=0;c=0;TR0=0;/*关计数器*/
                }
        }
}

void show()
{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break;
            case(1):
               LSA=1;LSB=0;LSC=0;break;
                case(2):
               LSA=0;LSB=1;LSC=0;break;
                case(3):
               LSA=1;LSB=1;LSC=0;break;
                case(4):
               LSA=0;LSB=0;LSC=1;break;
                case(5):
               LSA=1;LSB=0;LSC=1;break;
                case(6):
               LSA=0;LSB=1;LSC=1;break;
                case(7):
               LSA=1;LSB=1;LSC=1;break;
            }
           P0=d[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while(1)
        {
                dd();
                kk();
                show();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FC;/*定时一毫秒*/
    TL0 = 0x18;
        r++;
        if(r>=50)
        {
                r=0;
                c++;
                if(c>=20)
                {
                        c=0;
                        b++;
                }
                if(b>=60)
                {
                         b=0;
                        a++;
                }
                if(a>=60)
                {
                        a=0;
                }
        }
}

楼主(2020-08-28):
大家有问题可以问哈,我时不时就会登陆,看到了就会回的哈!!

网友A:
有电路图吗

网友B(2020-10-07):
感谢感谢,我知道如何暂停计数器了。(笑哭笑哭)

网友C:
能发一下仿真吗?

网友D(2022-05-09):
中断函数那个地方能详细讲一下吗  看不太懂  a,b那几个自增代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