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调光的应用 源程序

楼主(2020-06-17):
/*利用PWM脉宽信号实现独立按键S7对LED指示灯亮度变化的控制。具体要求如下:
1.PWM脉宽信号的频率为100HZ。
2.系统上电后L1指示灯处在熄灭状态。
3.L1指示灯有4种亮度模式,分别是完全熄灭、10%的亮度、50%的亮度和90%的亮度。
4.按下S7按键,循环切换L1指示灯的四种亮度模式。*/

#include <reg51.h>
#define led P2/*定义P2端口*/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s7 = P3^3;

u8 scale=0,b;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256;
    TL0 = (65536-5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aa()
{
        if(s7==0)
        {
                delay(10);
                if(s7==0)
                {
                        if(scale<10)
                        {
                                scale=scale+10;
                        }
                        else
                                scale=scale+40;
                }
                if(scale>90)
                {
                        scale=0;
                }
        }
}

void main()
{
        InitTimer0();
        while(1)
        {
                aa();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100)/256;
    TL0 = (65536-100)%256;
        b++;
        if(b<scale)
        {
                led=0x00;
        }
        else
                led=0xff;
        if(b>=100)
        {
                b=0;
        }
}

网友A(2022-06-16):
版主,你这个程序有点小问题啊
TMOD = 0x01;
    TH0 = (65536-50)/256;
    TL0 = (65536-50)%256;
    EA = 1;
    ET0 = 1;
    TR0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