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串口远程读取单片机的系统运行时间。及本地和远程控制单片机LED灯光的开关

楼主(2020-06-17):
/* 设计设备检测函数,上电首先检测LED指示灯,从L1~L8依次逐个点亮,再依次逐个熄灭。 系统从上电开始显示系统运行时间,从00时00分00秒开始(由于你们板子问题,就不需要你们在数码管上显示时间)
八个LED指示灯分为2组: L1~L4为远程控制组,L7~L8为本地控制组。远程控制组的指示灯由上位机通过串口发送命令控制开关,本地控制组的指示灯由独立按键控制开关。按键检测需做去抖动处理,松开有效,按键S5控制L7,按键S4控制L8。

🌐 串口工作在8位UART模式,波特率为19200BPS.
✅ 上位机通过串口控制下位机的L1~L4指示灯和读取系统运行时间。
✅ 控制命令为一个字节,高4位为命令类型,低4位为执行参数。
✅ 控制灯光开关命令中,低4位每1位控制一个LED灯的开关,无返回值。
✅ 读取运行时间命令中,低4位保留,各位为0,返回3个字节的时间数据,用16进制的BCD码表示,先发时,再发分,后发秒。如果系统运行的时间为12时24分16秒,收到读取时间命令字后,返回: 0x12 0x24 0x16.*/

#include<reg51.h>
#define led P2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tad[]={0x00,0x01,0x03,0x07,0x0f,0x1f,
                  0x3f,0x7f,0xff}; //关灯

u8 Time=0;//时
u8 Minutes=0;//分
u8 Seconds=0;//秒
u8 Variable=0, command=0,d[8],i;

sbit s5=P3^1;
sbit s4=P3^0;

void delay(u16 i)//延迟函数
{
        while(i--);
}

void InitTimer0()
{
        TMOD = 0x21;
        TH0 = (65536 - 50000) / 256;//定时50ms
        TL0 = (65536 - 50000) % 256;
        ET0 = 1;                                        //打开定时器T0
        EA = 1;                                                //打开总中断
        TR0 = 1;                                        //打开定时器T0

        TH1 = 0xfd;                                //9600波特率
        TL1 = 0xfd;
        TR1 = 1;                                        //打开定时器T1
        SCON = 0x50;                        //允许接收
        PCON= 0x80;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SendByte(u8 dat)
{
        SBUF = dat;
        while(TI == 0);
        TI = 0;
}

void ExecuteCommand()
{
        if(command != 0x00)
        {
                switch(command & 0xf0)
                {
                        case 0xa0:                                                                        //远程灯光控制
                                P2 =(~command | 0xf0);
                                command = 0x00;        break;

                        case 0xb0:
                                SendByte((Time / 10 <<4) | (Time % 10));//0 1 0 0 << 0 0 0 0 0 1 0 0 | 0 1 0 1=01010100
                                SendByte((Minutes / 10 <<4) | (Minutes % 10));
                                SendByte((Seconds / 10 <<4) | (Seconds % 10));
                                command = 0x00;
                        break;
                }
        }
}

void Detection_LED()//LED灯的校验
{
        u8 i;
        led=0xfe;
        for(i=0;i<8;i++)
    {
                delay(50000);
                led=led<<1;
                P2=led;
                P0=0x00;
        }
        for(i=0;i<9;i++)
        {
                led=tad[i];
                delay(50000);
                P0=0x00;
        }
}

void Control()//按键的控制
{
        if(s5==0)
        {
                delay(1000);
                if(s5==0)
                {
                        led=0xbf;
                }
                while(!s5);
        }
        if(s4==0)
        {
                delay(1000);
                if(s4==0)
                {
                        led=0x7f;
                }
                while(!s4);
        }
}

void main()
{
        InitTimer0();
        Detection_LED();
        while(1)
        {
                Control();
                ExecuteCommand();
        }
}

void ServiceTimer0() interrupt 1
{
        TR0=0;
        TH0 = (65536 - 50000) / 256;
        TL0 = (65536 - 50000) % 256;
        TR0=1;
        Variable++;
        if(Variable >= 20)
        {
                Variable = 0;
                Seconds++;
        }
        if(Seconds >= 59)
        {
                Seconds = 0;
                Minutes++;
                if(Minutes >= 59)
                {
                        Minutes = 0;
                        Time++;
                }
                if(Time>=12)
                {
                         Time=0;
                }
        }
}

void ServiceUart() interrupt 4
{
        if(RI == 1)
        {
                command = SBUF;                //将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将接收完成标志RI清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