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IC的简单应用

楼主(2020-06-17):
/*利用IIC总线接口底层驱动代码,设计应用程序,实现下面功能:1.系统开机后,读取0x01、0x03和0x05 内存单元的数据,并从左至右显示在数码管上, .数字之间用“-”分隔,

2.将0x01单元的数据加1后,写回该内存单元,使用按键s1加1后结果如大于10,恢复0.0x03单元的数据加2后,写回该内存单元, .加2后结果如大于20,恢复0。将0x05单元的数据加3后,写回该内存单元,加3后结果如大于30,恢复0。*/

/*main.c文件*/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2c.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void datapros();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1=P3^1;
sbit k2=P3^3;

u8 display[8],addr,a=0,b=0,c=0;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y(u16 i)
{
        while(i--);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显示第5位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显示第6位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显示第7位
                }
                P0=display[i];
                delayy(100);
                P0=0x00;
        }
}

void datapros()//数码管数据的处理
{
        display[0]=smgduan[a%10];
        display[1]=smgduan[a/10];
        display[2]=0x40;
        display[3]=smgduan[b%10];
        display[4]=smgduan[b/10];
        display[5]=0x40;
        display[6]=smgduan[c%10];
        display[7]=smgduan[c/10];
}
void ack() //取读保存在地址内的数据
{
        a=At24c02Read(0x01);
        b=At24c02Read(0x03);
        c=At24c02Read(0x05);
}

void anjian()
{
        if(k1==0)
        {
                delayy(1000);
                if(k1==0)
                {

                        a=At24c02Read(0x01);          //将0X01地址内的数据赋给A
                        a++;
                        if(a>10)
                        {
                                a=0;
                        }
                        At24c02Write(0x01,a);        //将A数据写入0x01的地址中去
                        delayy(1000);

                        b=At24c02Read(0x03);          //将0X03地址内的数据赋给B
                        b=b+2;
                        if(b>20)
                        {
                                b=0;
                        }
                        At24c02Write(0x03,b);        //将B的数据写入0x03的地址中去
                        delayy(1000);

                        c=At24c02Read(0x05);          //将0X05地址内的数据赋给C
                        c=c+3;
                        if(c>30)
                        {
                                c=0;
                        }
                        At24c02Write(0x05,c);        //将C的数据写入0x05的地址中去
                        delayy(1000);
                }
                while(!k1);
        }
}

void an() //将数据都至0,并保存起来
{
        if(k2==0)
        {
                delayy(100);
                if(k2==0)
                {
                        while(k2==0)
                        {
                                datapros();
                        }
                        a=0;
                        At24c02Write(0x01,a);
                        delayy(100);
                        b=0;
                        At24c02Write(0x03,b);
                        delayy(100);
                        c=0;
                        At24c02Write(0x05,c);
                }
                while(!k2);
        }
}

void main()
{
        ack();//开机取读最新保存的数据
        while(1)
        {
                an(); //数据至0
                anjian();        //数据运行
                datapros();        //数码管显示数据处理
                DigDisplay();//数码管处理
        }
}

/*i2c.c文件*/
#include"i2c.h"

unsigned char I2cSend(unsigned char dat);  //声明函数
unsigned char I2cRead();

void Delay10us()//小延迟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void delay(int i)           //大延迟
{
while(i--);
}

void I2cStart()        //起始信号
{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延迟时间,使SDA保持高位时间>4.7us后至低位
        SDA=0;
        Delay10us();//保持处于低位时间大于4us
        SCL=0;
        Delay10us();//起始之后SDA和SC要至0
}

void I2cStop() //终止信号
{
        SDA=0;
        Delay10us(); //延迟SDA数据线处于低位时间,使SDA在低位时间>4us
        SCL=1;
        Delay10us();//延迟时间,使SCL在高位时间>4.7us
        SDA=1;
        Delay10us();//结束之后保持SDA和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发送字节
{
        unsigned char a=0,b=0;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dat>>7;         //dat的第一位右移7位,写入SDA
                dat=dat<<1;                //dat左移一位把高一位移除,相当于dat从左到右依次写到SDA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延迟时间,使SCL在高位时间>4.7us
                SCL=0;
                Delay10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延时10us
                        return 0;           //发送失败返回0
                }
        }
        SCL=0;
        Delay10us();         //延时10us
         return 1;                //发送成功返回1
}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取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a=0,dat=0;
        SDA=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SCL都是0
        Delay10us();
        for(a=0;a<8;a++)//接收8个字节
        {
                SCL=1;
                Delay10us();           //dat左移并上SDA,相当于SDA从低位写入
                dat<<=1;
                dat|=SDA;
                Delay10us();                //延时10us
                SCL=0;
                Delay10us();                //延时10us
        }
        return dat;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将数据写入一个地址中
{
        I2cStart();                        //开始
        I2cSendByte(0xa0);//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2cStop();                   //结束
        delay(1000);           //等待数据稳定写入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写入取读到的地址
{
        unsigned char num;
        I2cStart();                   //开始
        I2cSendByte(0xa0); //发送写器件地址                0xa0为写入标志
        I2cSendByte(addr);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先写入要读的地址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发送读器件地址                0xa1为读标志
        num=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Stop();                   //结束
        return num;
}

/*i2c.h文件*/
#include"i2c.h"

unsigned char I2cSend(unsigned char dat);  //声明函数
unsigned char I2cRead();

void Delay10us()//小延迟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void delay(int i)           //大延迟
{
while(i--);
}

void I2cStart()        //起始信号
{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延迟时间,使SDA保持高位时间>4.7us后至低位
        SDA=0;
        Delay10us();//保持处于低位时间大于4us
        SCL=0;
        Delay10us();//起始之后SDA和SC要至0
}

void I2cStop() //终止信号
{
        SDA=0;
        Delay10us(); //延迟SDA数据线处于低位时间,使SDA在低位时间>4us
        SCL=1;
        Delay10us();//延迟时间,使SCL在高位时间>4.7us
        SDA=1;
        Delay10us();//结束之后保持SDA和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发送字节
{
        unsigned char a=0,b=0;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dat>>7;         //dat的第一位右移7位,写入SDA
                dat=dat<<1;                //dat左移一位把高一位移除,相当于dat从左到右依次写到SDA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延迟时间,使SCL在高位时间>4.7us
                SCL=0;
                Delay10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延时10us
                        return 0;           //发送失败返回0
                }
        }
        SCL=0;
        Delay10us();         //延时10us
         return 1;                //发送成功返回1
}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取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a=0,dat=0;
        SDA=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SCL都是0
        Delay10us();
        for(a=0;a<8;a++)//接收8个字节
        {
                SCL=1;
                Delay10us();           //dat左移并上SDA,相当于SDA从低位写入
                dat<<=1;
                dat|=SDA;
                Delay10us();                //延时10us
                SCL=0;
                Delay10us();                //延时10us
        }
        return dat;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void At24c02Wri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将数据写入一个地址中
{
        I2cStart();                        //开始
        I2cSendByte(0xa0);//发送写器件地址
        I2cSendByte(addr);//发送要写入内存地址
        I2cSendByte(dat);        //发送数据
        I2cStop();                   //结束
        delay(1000);           //等待数据稳定写入
}

unsigned char At24c02Read(unsigned char addr)//写入取读到的地址
{
        unsigned char num;
        I2cStart();                   //开始
        I2cSendByte(0xa0); //发送写器件地址                0xa0为写入标志
        I2cSendByte(addr); //发送要读取的地址 ,,先写入要读的地址
        I2cStart();
        I2cSendByte(0xa1); //发送读器件地址                0xa1为读标志
        num=I2cReadByte(); //读取数据
        I2cStop();                   //结束
        return n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