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255定时器与交通灯程序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2020-06-17):
② 8255A 具有三个八位的并行 I/O 口,分别为 PA 口、PB 口和 PC 口。其中
PC 口可以分为高四位(PC7

PC4)和低四位(PC3

PC0)。它们都可以通过软件
编程来改变 I/O 的工作方式。另外,8255A 可与 MCS51 单片机直接相连。
③ 8255A 有三种基本工作方式。其中方式 0 是

种基本的输入/输出方式。
在这种方式下,每

个端口都可以设置为输入/输出,这种方式适合无条件传送。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1BH//定时/中断计数器 1,中断地址
JMP TIM1
ORG 0030H
MAIN:
MOV P0,#0FFH
MOV P1,#0FFH
MOV P2,#0FFH
MOV P3,#0FFH

MOV 60H,#00H
MOV SP,#30H//设置堆栈指针
MOV TMOD,#10H//设置定时器工作方式,TR0启动,定时方式,工作方式1
MOV IE,#88H//开总中断EA,开启ET0
//定时器T0装初值
MOV TH1,#38H
MOV TL1,#00H
//自定义计数R7,R6清0
MOV R7,#00H
MOV R6,#00H
CLR 20H.0        //标志位清零

MOV DPTR,#0FBFFH;
MOV A,#80H
MOVX @DPTR,A
NOP

START:
MOV DPTR,#0F8FFH;
MOV A,#0FAH
MOVX @DPTR,A
SETB TR1

LOOP:
JBC 20H.0,JIANCE //标志位为1,清零,跳转到JIANCE
SJMP LOOP
JIANCE:
CJNE R6,#8,APP
MOV R6,#00H
APP:
MOV DPTR,#TAB
MOV A,R6
//DEC A
MOVC A,@A+DPTR
MOV 60H,A

MOV DPTR,#0F8FFH;
MOV A,60H
MOVX @DPTR,A

SJMP LOOP

/**************
中断子程序
***************/
TIM1:
PUSH ACC
MOV TH1,#38H
MOV TL1,#00H
INC R7//查看是否有20次
CJNE R7,#20,CHUQU//查看是否有20次了
MOV R7,#00H
MOV A,R6
ADD A,#01H
MOV R6,A
SETB 20H.0//标志位置一
CHUQU:
POP ACC
RETI
TAB:
DB 0FAH,0F5H,0AFH,5FH,0AAH,55H,00H,0FFH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