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数字电压表制作(不用外围A/D换换)附源程序

楼主(2020-06-17):
最近做了一个用STC15系列单片机内部A/D转换做的数字电压表,1602显示。就想着实现硬件很少,就做着玩玩。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实物图

实物图

`TWJXOWH`_H3}A)A@AK6~]W.png  8~MX)U[69SU0EJZE80XA)QB.png
把硬件原理图及源程序资料分享一下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data adc_datah; //定义保存AD转换结果的绝对地址
unsigned char data adc_datal;

#define LCD1602_DB P2
sbit LCD1602_RS = P4^1;
sbit LCD1602_RW = P4^2;
sbit LCD1602_E = P4^4;

unsigned long int mn0,mn1,mn3,mn4,mn5,mn6,mn7;

void InitLcd1602();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uchar *tab0[10]={"0","1","2","3","4","5","6","7","8","9"};

  /*** 等待液晶准备好***/
void LcdWait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1602_DB = 0xFF;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1;
            do         {
                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B;                 //读取状态字
                LCD1602_E = 0;
                    }while (sta & 0x80);         //bit7 等于 1 表示液晶正忙,重复检测直到其等于 0 为止
        }
/* 向 LCD1602 液晶写入一字节命令,cmd-待写入命令值 */
void Lcd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0;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cmd;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向 LCD1602 液晶写入一字节数据,dat-待写入数据值 */
void Lcd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WaitReady();
            LCD1602_RS = 1;
            LCD1602_RW = 0;
            LCD1602_DB = dat;
            LCD1602_E = 1;
            LCD1602_E = 0;
        }
/* 设置显示 RAM 起始地址,亦即光标位置,(x,y)-对应屏幕上的字符坐标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unsigned char addr;
            if (y == 0){ //由输入的屏幕坐标计算显示 RAM 的地址
                addr = 0x00 + x; //第一行字符地址从 0x00 起始
            }else{
                addr = 0x40 + x; //第二行字符地址从 0x40 起始
            }
            LcdWriteCmd(addr | 0x80); //设置 RAM 地址
        }
/* 在液晶上显示字符串,(x,y)-对应屏幕上的起始坐标,str-字符串指针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
            LcdSetCursor(x, y); //设置起始地址
            while (*str !=0)
                { //连续写入字符串数据,直到检测到结束符
                LcdWriteDat(*str++); //先取 str 指向的数据,然后 str 自加 1
            }
        }
/* 初始化 1602 液晶 */
void InitLcd1602()
        {
            LcdWriteCmd(0x38); //16*2 显示,5*7 点阵,8 位数据接口
            LcdWriteCmd(0x0C); //显示器开,光标关闭
            LcdWriteCmd(0x06);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LcdWriteCmd(0x01); //清屏
        }
void UartInit()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ES=1;
        EA=1;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Usart_init() interrupt 4
{
uint dataa;
dataa=SBUF;
mn3=dataa;
RI=0;
//SBUF=dataa;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uint dataa;
        UartInit();
        InitLcd1602();
    LcdShowStr(0, 0,"home:");
        while(1)
        {

//        mn3=123;
    LcdShowStr(6, 0,tab0[mn3/100]);
        LcdShowStr(7, 0,tab0[(mn3%100)/10]);
        LcdShowStr(8, 0,tab0[mn3%10]);

        }
        }

设计文档51hei下载:

网友A(2020-08-11):
LCD1602可以正常显示?STC15F2K60S2的运行速度不是比LCD1602快吗?

网友B(2020-11-20):
在软件中,没有ADC模块的部分。

网友C:
这能用C++来写吗?

网友D:
不知道AD部分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