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PWM波的问题

楼主(2020-06-17):
现在想要实现一个串口发送PWM波形数据,单片机在通过串口接收数据后在修改P1.1口的波形,PWM输出用的是定时器计数器。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我生成的波形的数据是字节变量的,但是输出的口需要位变量,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求各位大佬给点指点。
void chuankou() interrupt 4
{
TI=0;
SBUF=PWMboxing;
while(TI==1)
{
  TI=0;

}
RI=0;
i=SBUF;
P1^1=i
while(RI==0)
{
  RI=0;
}
}
程序是我自己写的,现在目前就是这个思路,不知道能不能行的通,有问题的话也欢迎各位指出,谢谢大家啦!!!

网友A:
字节变量一定要转换成位变量才能输出给位变量。

网友B:
楼主这个程序错误太多根本玩不转。给你一个经验证过的参考程序试试。

#include<reg51.h>

sbit PWM=P1^1; //PWM输出端口

unsigned char i,j;//全局变量

void main()
{
        SCON=0x50;  //8位UART波特率可变
        TMOD=0x22;  //定时器0、1方式2(8位重载)晶振11.0592MHz
        TH0=0xA4;        //设置定时重载值100us
        TL0=0xA4;        //设置定时初值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波特率9600
        TR0=1;           //开定时器0
        TR1=1;           //开定时器1
        REN=1;           //允许串行接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
        ES=1;              //开串口中断
        while(1);
}

void T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if(j>i)PWM=1;//周期10ms,占空比0~100
        else PWM=0;
        if(++i>=100)i=0;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RI=0;
        j=SBUF;//j值范围0~100
}

网友C:
输出口是位变量(就是调节高低电平),生成波形的数据是字节变量,就是通过控制高低电平的时间调节占空比控制波形。具体有一个非常简单容易理解的例子,看完你就会明白,建议看一下这一篇http://www.51hei.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3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节变量一定要转换成位变量才能输出给位变量。

好的,我在琢磨琢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程序错误太多根本玩不转。给你一个经验证过的参考程序试试。

#include

好的,谢谢啦,我在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口是位变量(就是调节高低电平),生成波形的数据是字节变量,就是通过控制高低电平的时间调节占空比控 ...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