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双机通信,这样写有代码问题吗

楼主(2020-06-17):
通过单片机串口进行双机通信,甲机(左)向乙机(右)发送三个数字,乙机将内容存放到其RAM中,我这样写对吗?定时器设置没要求,就想问这样的数据传输能实现吗,求求啦~
//甲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nfo[3] = {0x00,0x01,0x01};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
        while(x--)
        {
                for(a=0;a<250;a++);
        }
}

void main()
{
        uchar i;
        SP=0x60;
        SCON=0X40;
        TMOD=0X20;
        TL1=0XE6;
        TH1=0XE6;
        TR1=1;
        while(1)
        {
                for(i=1;i<3;i++)
                {
                        SBUF=info[ i];
                        while(TI==0);
                        TI=0;
                        delay(200);
                }
        }
}

//乙机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ata uchar buffer[3] = _at_ 0x30;
void main()
{
        uchar i=0;
        SCON=0X50;
        TMOD=0X20;
        TL1=0XE6;
        TH1=0XE6;
        TR1=1;
        while(1)
        {
                if(RI)
                {
                        RI=0;
                        buffer[ i]=SBUF;
                        i++
                }
        }
}

网友A:
   发送: for(i=0;i<3;i++)  {SBUF=info[ i]; .....}    接收部分:  接收3个字符之后,变量i没有赋0。 建议采用通信协议进行数据传输,可以参考开源的四轴飞行器上的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