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芯片+AT89C51单片机的波形发生器的设计

楼主(2020-06-17):
利用单片机查表法合成周期信号,结构见图2-2波新数据固化在EPROM中,单片机不断地从存储器中取出数据,经并行口送出,再经DAC输出。此方案由软件产生,将各种波形的数据固定在单片机的程序存储器里,通过改变这些数据的输出速度便可以改变信号的频率,通过改变D/A转换器的参考电压便可以改变信号的最大值,硬件电路简单,成本低,便于程控,但不能产生较高频率的信号。

本系统设计一个能产生正弦波,三角波、方波及锯齿波的信号发生器。使用AT89C51作为CPU单元,波形函数由单片机产生,经过DAC0832芯片处理得出模拟信号。以数字控制信号发生为出发点,单片机作为中央控制器,直接由软件产生波形信号的输出,并可通过软件的修改,达到输出任意波形的目的,用于测试电路。为了达到输出幅值控制的目的,本系统用两片0832控制,其中一片作为信号输出,另一片作为基准电压的输入。显示部分LED数码管显示,主要显示输出频率。键盘输入所要产生波形的频率和幅值,此方案产生的最大频率大约10KHz,具有线路简单、结构紧凑、性能优越等特点。

§2.2.2 系统组成
波形发生器系统由以下几部分组成:中央处理模块、D\A转换模块、波形存储模块、键盘输入模块、数码显示模块以及功率放大模块。系统框图如下:

网友A(2022-09-16):
垃圾  连代码都没有 有什么用

网友A:
没用 不用下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