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89c52怎么加入傅里叶算法来测量体温脉搏,得到后如何用算法分析结果

楼主(2020-06-18):
基于单片机的体温脉搏测量系统,请教大神怎样加入傅里叶算法来测量体温脉搏,并且得到结果后又该用什么方法后者算法来分析得到的结果

网友A:
我这里理解的可能不正确,浅见:就是你采集的脉搏电信号这个是离散的,假设你是以AD采样采进来的,离散的电信号,怎么输出还原出连续的模拟信号,这里是用到的傅里叶算法。

网友B:
换单片机吧,89C52内存不够傅里叶变换

网友C(2023-11-17):
引用 网友B:
换单片机吧,89C52内存不够傅里叶变换

这里有大佬用51单片机做了傅里叶音频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