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2864HSWEG0或ssd1306与stm32源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6-18):
我在做这个仿真的时候也遇到了一定问题,现附上proteus仿真模拟图和源代码供大家参考。大家在用这块屏幕取字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行列式还是列行试。注意在打印数组的时候要注意他的页与行的变换。加油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unsigned char a[10]="mengxinyu";
unsigned char a[]={//孟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0x20,0x3F,0x20,0x00,0x3F,0x20,0x00,0x3F,//m
          0x00,0x00,0x8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1F,0x22,0x22,0x22,0x22,0x13,0x00,//e

省略

0x7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3,0x02,0x02,0x00,0x00,/*"?",2*/
};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6,0)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7,0)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8,0) ;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9,0) ;*/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GPIOB->CRL&=0X00000000;
          GPIOB->CRL|=0X33FFFFFF;
          GPIOB->CRH&=0X00000000;
          GPIOB->CRH|=0XFFFFFF33;
      GPIOB->ODR|=0XFFFFFFFF;

}
void comdate(int h,unsigned char data)//0命令 1数据
{
        int i;
        if(h==0)
                PBout(6)=0;
        else
                PBout(6)=1;
        PBout(9)=0;
        for(i=0;i<8;i++)
        {
                if(data&0x80)
                PBout(8)=1;
    else
        PBout(8)=0;
    PBout(9)=1;
    PBout(9)=0;
    data<<=1;
        }
}
void chushihua(void)
{
                        comdate(0,0xae);//close 屏
      comdate(0,0x00);//write low address
      comdate(0,0x10);//write high address
                        comdate(0,0xaf);//开屏

                        /*        comdate(0,0x2E);
        comdate(0,0x26);        // 26/27 light right
        comdate(0,0x00);
        comdate(0,0x00);
        comdate(0,0x07);
        comdate(0,0x07);
        comdate(0,0x00);
        comdate(0,0xFF);
        comdate(0,0x2F);*/
}
void LC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comdate(0,0xb0+y);
  comdate(0,((x&0xf0)>>4)|0x10);
  comdate(0,(x&0x0f)|0x01);
}
void xianshi(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nt i,j;
        int q;
        /*for(i=0;i<64;i++)
        {
                comdate(1,a[i]);
                //for(i=0;i<8;i++);
                if(i>0&&i%16==0)
                {
                        y=y+1;
                        x+=8;
                }
        }*/
        for(i=0;i<2;i++)
        {
        for(j=0;j<32;j++)
        {
                LCD_Set_Pos(j,i);
                comdate(1,a[q++]);
        }
}
}
void xianshi1(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nt i,j;
        int q;
        for(i=0;i<2;i++)
        {
        for(j=0;j<32;j++)
        {
                LCD_Set_Pos(j,i+2);
                comdate(1,b[q++]);
        }
}
        }
void xianshi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nt i,j;
        int q;
        for(i=0;i<2;i++)
        {
        for(j=0;j<32;j++)
        {
                LCD_Set_Pos(j,i+4);
                comdate(1,c[q++]);
        }
}
        }
void xianshi3(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nt i,j;
        int q;
        for(i=0;i<8;i++)
        {
        for(j=0;j<128;j++)
        {
                LCD_Set_Pos(j,i);
                comdate(1,0x00);
        }
}
        }
int main()
{
        int i;
        LCD_Init();
        chushihua();
                xianshi(0,0);//参数毫无意义
        xianshi1(0,2);
        xianshi2(3,3);

        //xianshi3(1,0);
        //xianshi(1,0);
        //xianshi1(1,0);
         /*comdate(0,0x00);
        xianshi3(1,0);
        //for(i=0;i<100000;i++);
        xianshi1(1,0);
        comdate(0,0x00);
        xianshi3(1,0);
        //for(i=0;i<100000;i++);
        xianshi2(1,0);
        //xianshi2(9,0);*/
        while(1);
}
/*for(j=0;j<10;j++)
        {
                for(i=0;i<8;i++)
    comdate(1,a[i]);
          // comdate(1,43);
          LCD_Set_Pos(x,y+1);
          for(i=0;i<8;i++)
                        comdate(1,a[i+8]);
          x+=8;
        }*/

网友A:
这个IIC驱动吗还是SPI

网友B:
proteus里用I2C老是驱动不成功,用SPI才能使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I2C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D(2025-11-11):
这个有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