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stm32可以直接跳过51单片机吗?

楼主(2020-06-18):
买了32的板子可以直接学习吗

网友A:
可以的,当然有51的基础会更好

网友B:
没什么不可以的,除了基本结构之外51根32其实差别挺大的,并且现在基本上不管高端低端的应用,32的使用都非常广泛。学会51也基本上就是了解一下单片机基础,我用了两年32之后51就忘得差不多了哈哈

网友C:
建议先学51单片机,把基础打牢,51的视频很多,可以买一个最小系统板练习。

网友D:
51是基础 但不是必需的,可以看看洋桃stm32入门一百步 讲的挺详细的,不是非要先学51

网友E:
不需要,两个没有直接的关系,51可帮你了解一些基本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