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X这个模块是fm收音机模块吗?

楼主:
拆机时在老MP3里看到这个模块,不知道是什么模块,目测10个引脚,想利用一下
网上没有任何资料,没有具体型号也不好找
想知道它的引脚定义和典型电路,板子太小看不出
哪位大神坛友知道说一下,谢谢

更多图片请参考 :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087-1.html
感谢阅读,欢迎评论

网友A(2020-06-18):
FM必须有一个天线,调台用的按键等,复杂的不好研究,可以从简单的地方入手,为了节省一根拉杆天线,常常用耳机地线代替。

网友B:
那有人知道这个正方形的金属方块是什么模块吗?
因为这个MP3坏了,如果是FM模块我想利用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M必须有一个天线,调台用的按键等,复杂的不好研究,可以从简单的地方入手,为了节省一根拉杆天线,常常用 ...

你说得对,不过问一下我的图里的那个正方形的金属方块是什么模块?是FM模块吗?
问一下,虚心求教,望解答,谢谢!

网友B(2020-07-22):
问一下我的图里的那个正方形的金属方块是什么模块?是FM模块吗?要是FM模块貌似只有10引脚,好利用,不是的话是什么模块?有人知道吗?

网友C:
FM不一定代表是收音机,目测你这应该是一个FM发射的无线卡拉OK话筒,金属方块一般是一个屏蔽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