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 带时间显示

楼主(2020-06-18):
步进电机控制系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main.h"

//步进电机引脚
sbit s1=P2^3;
sbit s2=P2^4;
sbit s3=P2^5;
sbit s4=P2^6;

uchar scan_key1,scan_key2;                //按键功能选择,00 停止,01 正转, 10 反转
uchar step1;step2;                                                //加减速选择,10加速,01减速
static step_index;
uint count1,count2;                        //定时
static speed;                                        //速度参数
//uint jiaNum=0,jianNum=0;
//uchar jiaChar[3],jianChar[2];
//uchar flag=0;
void main(void)
{
   step2=0;
   step1=0;
   P1=0xff;//按键端口初始化
         s1=0;s2=0;s3=0;s4=0; //电机端口初始化
   EX1=1;//开启外部中断1
   EA=1;//开启总中断
   speed=2000;//速度初值,speed越小速度越快
//        init_1302();
         LCD_init();
//         jiaChar[2]='\0';
//         jianChar[2]='\0';
   while(1)
  {
                get_1302(time_1302);
                DS1302_change();

                LCD_display_char(0,2,times);
                LCD_display_char(0,1,date);

    if((scan_key1==1)&&(scan_key2==0))// 正转
                {
            ground(step_index);
            delay_speed(speed);
             step_index++;                                                   //大于7,从头再来
            if(step_index>7)
                                step_index=0;
                        LCD_display_char(11,1,"    ");
                        LCD_display_char(11,1,"zhen");
          }

         if((scan_key1==0)&&(scan_key2==1))         //反转
         {
           ground(step_index);
           delay_speed(speed);
            step_index--;
           if(step_index<0)                                                                                //小于0,从头再来。
                        step_index=7;
                 LCD_display_char(11,1,"    ");
                 LCD_display_char(11,1,"fan");
         }

         if(scan_key1==0&&scan_key2==0)                                //        停止
         {
                        s1=0;s2=0;s3=0;s4=0;
//                        LCD_display_char(11,1,"    ");
                        LCD_display_char(11,1,"stop ");
//                        LCD_display_char(11,2,"     ");
         }

         if(step1==1&&step2==0)                                                                //加速
         {
                        speed=speed-100;
//                        if(flag==1)
//                                jiaNum=jiaNum+1;
//                  jiaChar[0]=jiaNum+'0';
                        if(speed<1000||speed==1000)                                  //速度最大阈值
                        {
                                speed=1000;
                        }
                        LCD_display_char(11,2,"     ");
                        LCD_display_char(11,2,"+su");
//                        LCD_display_char(14,2,jiaChar);

          }
                if(step1==0&&step2==0) //加减速归零
                {
                        speed=2000;
//                        LCD_display_char(11,2,"     ");
                        LCD_display_char(11,2,"normal");
                }
          if(step1==0&&step2==1)//减速
          {
            speed=speed+100;
                if(speed>2500||speed==2500)                         //速度最小阈值
                 {
                        speed=2500;
                }
                LCD_display_char(11,2,"     ");
                LCD_display_char(11,2,"-su");
          }
}
}

//速度延时控制函数
void delay_speed(uint time)
{
        for (count1=0;count1<time;count1++)
                for(count2=0;count2<3;count2++);
}

//按键处理程序(利用外部中断)
void key(void) interrupt 2
{
  uchar i;
        uchar butter;
  for(i=0;i<200;i++);//延时防抖
  if(P3^3==0)
   {
    butter=~P1;//低电平有效先取反
    switch(butter)
         {case 0x01:    scan_key1=1;scan_key2=0; break;        //正转
           case 0x02:    scan_key1=0;scan_key2=0;break;        //停止
          case 0x04:    scan_key1=0 ;scan_key2=1; break;      //反转
          case 0x08:    step1=1;step2=0;break;               //加速
          case 0x10:    step1=0;step2=1;break;              //减速
                case 0x20:    step1=0;step2=0;break;              //速度归零(回归初始值)
          default :                  ;                             //其它值返回
         }
   }
   P1=0Xff;//按键复位
}

//步进电机转步程序
void ground(step_index)
{
switch(step_index)
   {
     case 0://0
      s1 = 1;
      s2 = 0;
      s3 = 0;
      s4 = 0;
      break;
          case 1://0,1
      s1 = 1;
      s2 = 1;
      s3 = 0;
      s4 = 0;
      break;
          case 2://1
      s1 = 0;
      s2 = 1;
      s3 = 0;
      s4 = 0;
      break;
          case 3://1,2
      s1 = 0;
      s2 = 1;
      s3 = 1;
      s4 = 0;
      break;
          case 4://2
      s1 = 0;
      s2 = 0;
      s3 = 1;
……………………

网友A:
我把时钟那块去了,然后一上电的话,ULN驱动的输出总有两个脚不是低电平,电机一直转,不受按键的控制,这是为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把时钟那块去了,然后一上电的话,ULN驱动的输出总有两个脚不是低电平,电机一直转,不受按键的控制,这 ...

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