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制作的51单片机PCB下载电路出现问题,求大神解惑!

楼主(2020-06-18):
1、原理图如下

用的stc89c52RC,宽口USB供电和下载程序,下载芯片是16脚的CH340G
2、PCB如下

3、规则检查如下

这里显示并没有致命错误
4、pcb焊接好后,发现的问题是,不管开关接通还是断开,LED灯都常亮。万用表量了电压,开关接通LED正端电压5V,开关断开电压约3.7V。
感觉很奇怪,USB进来的5V只接到了CH340G,给单片机的电和给LED的电都是通过6脚开关给的,于是怀疑6脚开关有问题,把开关拆掉了,但发现LED还是亮的,到这里就有点懵了,完全不符合科学!!图如下

5、出问题后,又重新焊了两块板子,发现问题还是LED常亮!!
于是不得已就拆PCB上的东西看是哪个元件导致的,通过拆元件发现:
1)拆掉单片机,则LED就正常了,开关按下灯亮,开关断开灯灭;
2)拆掉CH340G,LED也正常,开关按下灯亮,开关断开灯灭;
图如下:

6、但没想通是什么原因,特来论坛跪求大佬们解惑,小弟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A:
这个与单片机的IO、CH340的TXD内部的结构有关;
插入USB之后,CH340得电,电流从CH340的TXD灌到单片机的RXD里了,原理图里所有的GND都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开关后端的+5V网络上就有了电压;
在CH340的TXD和单片机的RXD之间加一个二极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单片机的IO、CH340的TXD内部的结构有关;
插入USB之后,CH340得电,电流从CH340的TXD灌到单片机的RX ...

多谢大神回复  一语惊醒梦中人    好像是这么回事   小弟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单片机的IO、CH340的TXD内部的结构有关;
插入USB之后,CH340得电,电流从CH340的TXD灌到单片机的RX ...

想请问下还在吗    发现焊上二极管后   通电开关已经正确了  但是程序下载不了
如过把二极管拆掉短路  程序能下载

网友A:
程序不能下载可能:
1、二极管型号问题;
2、在P3.0端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请问下还在吗    发现焊上二极管后   通电开关已经正确了  但是程序下载不了
如过把二极管拆掉短路   ...

是否把二极管焊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能下载可能:
1、二极管型号问题;
2、在P3.0端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加了电阻  下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把二极管焊反了???

没有焊反    但是两个PCB板子  一个可以   一个就有问题
后面的都在3.0管脚增加了100欧电阻   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