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数字电路电子时钟Proteus仿真设计

楼主:
一、技术指标
1.设计一台能准确计时,以十进制数形式显示“时”、“分”、“秒”的多功能电子时钟钟;
2.小时为24进制,分和秒均为60进制;
3.有校时功能,可以分别对“时”、“分”信号进行单独校对;

二、基本原理说明
多功能电子时钟实际上是一个对标准频率(1Hz)进行计数的计数电路。多功能电子时钟是采用数字电路实现“时”、“分”、“秒”数字显示的计时装置。具体实现为:用石英晶体振荡器或555振荡器产生1秒的标准“秒”信号;设计60进制计数器,即60秒累计为1分;同样设计,60分为1小时,并以24小时为一计时周期;各自引到显示器能显示“时”、“分”、“秒”;具有整点报时功能,要求报时声音四低一高,最后一响为整点;由于计数的起始时间不可能与标准时间(如北京时间)一致,故需要在电路上加一个校时电路,同时标准的1Hz时间信号必须做到准确稳定。如果数字钟走时有误差,应由校时电路校正;通过本设计,使学生巩固和加强“数字电子技术”的理论知识;掌握电子电路一般的设计方法,并了解电子产品研制开发过程;基本掌握电子电路安装和调试的方法;培养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和创新思维。

网友A(2020-06-26):
仅仅只有dsn文件 貌似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仅仅只有dsn文件 貌似无用

dsn文件可以在protues中打开的。

网友C:
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怎么会有这个错误

网友D(2020-09-08):
引用 网友C:
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怎么会有这个错误

仿真不了

网友E(2020-11-13):
可以发一下元器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