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8 6路互补三相SPWM波形输出 源程序

楼主(2020-06-18):
这是我之前写的STM32的SPWM波形程序,使用TIM8的三对互补端口进行波形产生。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Delay.h"
#include "misc.h"
#include "remote.h"

u32 Remote_Odr=0; //命令暂存
u8 Remote_Cnt=0;  //按键按下次数
u8 Remote_Rdy=0;  //红外接收到数据

/*****红外键盘初始化****/
void Remote_Init(void)          //初始化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选择引脚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输出频率最大50MHz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0);  //配置中断线路PC.2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使能中断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中断向量组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响应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检测脉冲宽度**************************************/
/**********最长脉宽5ms***************************************/
/**********返回值:x,代表x*20us*****************************/
u8 Pulse_Width_Check(void)
{
        u8 t=0;
        while(RDATA)
        {
                t++;delay_us(20);
                if(t==250)return t;
        }
        return t;
}
/********中断处理程序*******************************/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u8 res=0;
        u8 OK=0;
        u8 RODATA=0;
        while(1)
        {
                if(RDATA)
                        {
                        res=Pulse_Width_Check();
                        if(res==250)break;
                        if(res>=200&&res<=250)OK=1;
                        else if(res>=85&&res<=200)
                                {
                                Remote_Rdy=1;
                                Remote_Cnt++;
                                break;
                                }
                        else if(res>=50&&res<=85)RODATA=1;
                        else if(res>=10&&res<=50)RODATA=0;
                        if(OK)
                                {
                                Remote_Odr<<=1;
                                Remote_Odr+=RODATA;
                                Remote_Cnt=0;
                                }
                        }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0);
}
/********处理键盘*******************************/
/********返回相应键值*******************************/
u8 Remote_Process(void)
{
        u8 t1,t2;
        t1=Remote_Odr>>8;
        t2=Remote_Odr;
        Remote_Rdy=0;
        if(t1!=(u8)~t2)return 'N';
         switch(t1)
                                 {                                                           // 显示遥控上的字符按键
                            case 162: return 'M';
                                case 98:  return 'U';
                                case 226: return'B';
                                case 34:  return'L';
                                case 2:   return'O';
                                case 194: return'R';
                                case 224: return'*';
                                case 168: return'D';
                            case 144: return'#';
                                case 104: return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