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太慢了,怎么弄

楼主(2020-06-18):
(无正文)

网友A:
增加脈波的頻率或切換的角度。

网友B:
你想要每分钟多少转?你确定选对电机了吗?

网友C:
调整程序中的电机的工作频率

网友D:
描述的越全面,别人知道的信息就越多,你的问题就是步进电机太慢了,怎么控制的,是否有详细的图纸;一般来说如果你是PWM调速的话,那么调整占空比来调整速度;

网友E:
步进电机本来就比较慢,想要改变速度可以用大轮带小轮

网友F:
加快控制脉冲

网友G:
可以用PWM调速

网友H:
常用的步进电机每分钟几转或几十转,常见的交流电机几百到几千转每分钟,小直流电机也是大约几千转甚至上万的,没法比。

网友I:
步进电机可以改变驱动器的频率来改变速度

网友J:
提高脉冲频率,应该可以快一点

网友K:
先看看电压有没有给够,然后想加速就提高频率就好。

网友L:
那就加快频率吧

网友M:
试试这个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unt,jd;
sbit pwm=P1^0;
sbit jia=P3^2;
sbit jian=P3^3;
uchar code table[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i,j;
for(i=x;i>0;i--)
for(j=125;j>0;j--);
}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
IE=0x82;
TH0=0xfe;
TL0=0x33;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e;
TL0=0x33;
if(count<jd)
pwm=1;
else
pwm=0;
count=count+1;
count=count%40;
}
void keyscan()
{
if(jia==0)
{
delay(10);
if(jia==0)
{
jd++;
count=0;
if(jd==6)
jd=5;
while(jia==0);
}
}
if(jian==0)
{
delay(10);
if(jian==0)
{
jd--;
count=0;
if(jd==0)
jd=1;
while(jian==0);
}
}
}
void display()
{
uchar bai ,shi,ge ;
switch(jd)
{
case 1:
bai=0;
shi=0;
ge=0;
break;
case 2:
bai=0;
shi=4;
ge=5;
break;
case 3:
bai=0;
shi=9;
ge=0;
break;
case 4:
bai=1;
shi=3;
ge=5;
break;
case 5:
bai=1;
shi=8;
ge=0;
break;
}
P0=table[bai];
P2=1;
delay(5);
P0=table[shi];
P2=2;
delay(5);
P0=table[ge];
P2=3;
delay(5);
}
void main()
{
count=0;
Time0_init();
while(1)
{
keyscan();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