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很多芯片的数据手册有这种类似的框图,包括时钟RTC网络那些图,怎么理解这种图?

楼主:
#
看到很多芯片的数据手册有这种类似的框图,包括时钟RTC网络那些图,怎么理解这种图?

网友A(2020-06-22):
引用 网友B:
同问,这种图我也经常在看,但请高手解释确认。
我试解释一下:
梯形相当于一个拨动开关,方向从大端到小 ...

1时Vss接通10pf  那电容的另一端接哪里呢

网友B:
同问,这种图我也经常在看,但请高手解释确认。
我试解释一下:
梯形相当于一个拨动开关,方向从大端到小。
以下中梯形为例,OPCS选择0时,OPOI连通10pf,1时Vss接通10pf。此梯形方向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