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蓝牙无线自动下载程序

楼主:
背景
玩OTTO 机器人,蓝牙遥控车等,装上蓝牙模块就可以用手机遥控 ,每次下程序之前都得取下蓝牙模块才能下载,很不方便。蓝牙和有线串口不能同时使用,因此将蓝牙模块集成下载功能。
视频演示蓝牙串口 和CH340串口都连上,使用CH340有线串口无法下载,使用蓝牙串口可以正常下载。
https://v.qq.com/x/page/o0980k6o62r.html

一 简介

Arduino蓝牙无线下载器,只需要将5个线连接到arduino上即可,无需任何复杂操作,无需手动复位,即可自动对程序进行下载,同时在非程序下载阶段,可以将作为普通的无线串口使用,从机蓝牙支持手机蓝牙连接通信。蓝牙无线下载器支持波特率为115200bps的arduino的板子,支持UNO, nano, mega2560 等板子程序的无线下载。

二 组成

     蓝牙下载器分为USB蓝牙主机、蓝牙从机两部分,配对后一对一使用,同一区域多对同时使用互不影响。

1)USB蓝牙主机:电脑USB即插即用,支持热插拔 ,自动搜索已配对从机(主从机配对出厂)并连接。带蓝牙状态指示灯,连接完成指示灯常亮;未连接状态指示灯闪烁。

2)蓝牙从机,模块尺寸与HC-06蓝牙模块大小一致,带蓝牙状态指示灯,连接完成指示灯常亮;未连接状态指示灯闪烁,蓝牙模块串口电平转换芯片,串口输出电平与arduino匹配,不会出现蓝牙下载时arduino串口灯闪较暗的情况,蓝牙模块和板上usb转串口不能同时使用(蓝牙串口优先于有线串口-详细可参考后面演示视频0),如需要使用arduino有线串口(板上usb转串口)需要取下蓝牙模块。

三 使用

1)蓝牙从机模块脚位如下图,与 Arduino控制板 接线 对应关系如下图 :

2)电脑端:插上USB蓝牙主机,装上驱动(驱动安装方法及文件网盘资料提供),识别出串口号。

3)蓝牙主机、从机连接:主机蓝牙和从机蓝牙都通电,主机按照保存mac地址自动搜索从机蓝牙(从机蓝牙mac地址主机出厂已写入),未连接时主机蓝牙和从机蓝牙指示灯都闪烁状态,连接完成后都变为常亮,此时可以进行arduino程序下载,或串口通信。程序下载和串口通信的波特率都是115200,不可修改,程序需要蓝牙串口通信须将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四 蓝牙从机名称修改和配对密码修改

1) 蓝牙从机模块 ,默认名称为ArduinoBT , 默认密码为:1234,名称和密码都可以修改

2) 安装CH340串口驱动 ,将蓝牙从机模块和USB转串口模块(发货提供)按照下图线序对应关系连接起来,然后把USB串口模块插到电脑USB上

3) 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指令修改 ,具体修改过程详见使用说明书。

五 蓝牙从机 与手机蓝牙连接

蓝牙从机与USB主机蓝牙断开后才能被手机蓝牙搜索,把USB主机蓝牙从电脑USB端拔下,等待蓝牙从机指示灯闪烁,此时可以使用手机蓝牙搜索从机蓝牙,蓝牙名称默认为ArduinoBT,密码为1234

六 演示视频

0)arduino 蓝牙下载-蓝牙串口优先于有线串口演示:https://v.qq.com/x/page/o0980k6o62r.html

1)arduino UNO蓝牙下载串口打印演示视频连接(光敏传感器实验,串口打印光敏数值):https://v.qq.com/x/page/m0980kz0gct.html

2)arduino OTTO蓝牙下载及手机蓝牙遥控演示视频连接:https://v.qq.com/x/page/u098075dm1f.html

3)arduino MEGA2560蓝牙下载视频连接(MEGA2560-MKS 3D打印机主板-蓝牙下载程序):https://v.qq.com/x/page/w0980voay6k.html

4)arduino nano蓝牙下载演示视频连接:https://v.qq.com/x/page/j0980ag5t6h.html

5)arduino 蓝牙无线下载器两对同时使用演示视频连接:https://v.qq.com/x/page/f09805q0fyl.html

6)arduino 蓝牙无线下载器米思齐软件下载使用演示视频连接:https://v.qq.com/x/page/y0980guisaf.html

7)arduino 蓝牙无线下载器Mind+软件下载使用演示视频连接:https://v.qq.com/x/page/b09804dkurx.html

七 获取链接

网友A(2020-10-20):
Arduino搭配蓝牙模块,电脑搭配蓝牙适配器,联通起来也是串口通信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