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示波器的AUTO键为什么不能测到稳定的波形?

楼主(2020-06-18):
(无正文)

网友A:
查看 Trigger 是否沒

网友A:
check "Trigger function" and set to edge trigger.

网友B:
应该是Trigger 没选合适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Trigger 没选合适哦

被测波对象是220V的火线的电流,用电流钳转换,触发电平调到波形中间,边沿触发,为什么一直乱动,按stop键后才稳定下来显出清晰的波形

网友C:
auto不行 就调制触发电平与上下沿触发方式